[电脑] 蜗牛电源炸了,请教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0-03-02):
如题,不小心把改造的蜗牛电源的散热片碰到电源零线,电源炸了,炸了保险、整流桥短路、图中的电阻也炸了。请教各位大佬图中的电阻阻值是多少?不是贴片那个,是中间那个。

网友A:
0.15欧,精度0.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5欧,精度0.5% ?

应该不是,接过20欧的电阻,灯泡大法一直亮,不接电阻灯不亮

网友:
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B:
一般散热片和MOS通的,估计也完了,修估计有困难了

楼主:
昨天算过 棕绿灰金 算下来大概是15欧这样,但是这种计算器没有第五环是绿色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散热片和MOS通的,估计也完了,修估计有困难了

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网友:
棕绿灰金绿的 话  15.8欧 精度0.5%

楼主:
确定?在线色环电阻计算器或者下载的电阻计算器都算不出是0.15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在线色环电阻计算器或者下载的电阻计算器都算不出是0.15欧

当然了!而且这电源损坏了一串元件(其实也不多,也就几个),看了你帖子内容,知道你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而且这电源损坏了一串元件(其实也不多,也就几个),看了你帖子内容,知道你搞不了。。。。。。 ...

好吧,明天再慢慢拆管试了

网友:
最后一个绿的不用管, 棕绿银金, 0.15ohm

网友D:
我讨厌看色环,因为同一数值不同厂家的颜色不一样。算法我很精通颜色是色盲,看图片是五色环电阻,棕绿白金绿15.9欧,误差5%0.5W电阻。维修20年很少见过这阻值的电阻!

网友:
看这电阻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MOS管S极连接到地那个电流采样电阻,那八成是0.15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讨厌看色环,因为同一数值不同厂家的颜色不一样。算法我很精通颜色是色盲,看图片是五色环电阻,棕绿白金 ...

这个是保险电阻,是四环,保险电阻和普通电阻不一样,不是有几个环就是几环。

网友E:
这个是保险电阻,四环的,0.15欧。这个换成20欧,是原来的100多倍,电路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保险电阻,四环的,0.15欧。这个换成20欧,是原来的100多倍,电路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

换成0.5欧的,能正常不?手上最小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保险电阻,是四环,保险电阻和普通电阻不一样,不是有几个环就是几环。 ...

那为啥要多画一环?不是容易给别人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