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元龙韵改装求助!

楼主(2020-03-02):
    前几天上车19元龙韵,还没到货,就想到拆。有没有大神改装过夹头啊,就是把原来的夹头换成快换六角夹头,只当个螺丝批使用。好不容易在某宝上找到一个,太Tm贵了,要40多,够买几个电钻了,有没有大神这样改过?有啥好办法呢??

网友A:
如果手头充电钻多,完全可以改一个,主要用来拧螺丝的话,确实轻巧多了。我也打算这么改,只是觉得单买这么个快拆头不合算。不过就算改了也只是能够减轻些重量,总长度并不会减少太多。但如果有跟输出轴一体的快拆头,应该可以进一步缩短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头充电钻多,完全可以改一个,主要用来拧螺丝的话,确实轻巧多了。我也打算这么改,只是觉得单买这么 ...

是的,有一个威克士装钻头,这个专门上螺丝,不用换来换去,还可以减轻点重量,长度。有好想法,留个言啊

网友:
直接买一个几块钱的强磁6.35六角延长杆就可以。钻夹头宁紧延长杆,螺丝刀头吸进延长杆也很快捷。以后想钻孔更换也方便。

网友B:
改的目的是什么?
短?以短多少?
方便,原来的夹头也不难啊,紧松的时候手抓夹头,开关一按转起来,很快就松或紧了啊。不是很方便吗?万一换个钻头也马上能用,你这样一换,其他的都不能用了。

网友C:
感觉不如弄个延长头什么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目的是什么?
短?以短多少?
方便,原来的夹头也不难啊,紧松的时候手抓夹头,开关一按转起来,很快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如弄个延长头什么的便宜

主要是想改短点,减轻点重量

网友:
内六角的加长杆不好吗,非要弄专用头,就是有点长,

网友:
想便宜就买个延长杆截短点拧在夹头好了,19块的东西多花一块钱改装都不值!

网友:
夹一个内六角的套筒

网友:
试试去废旧站淘一个啊

网友:
兄弟, 这手钻。同心这么差,就不要改了。

网友:
哪里有19块电钻卖啊

网友:
楼主收到的是单速还是双速的啊?我也上车了  收到的是双速的,美滋滋!!!

网友:
我的到货了,可惜是单速的,问题是夹头跟扭力调节中间缝隙很大

网友:
个人不建议改!有时候想钻个洞换麻花钻都没法换了

网友:
多花一分钱都是浪费

网友:
楼上们说得对,

网友:
夹头大小调好,刚刚能夹住批头,,,取出批头,灌胶水粘死,里边塞一颗强磁,,,,这个方案比较省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