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R467笔记本更换NEC大电容

楼主(2020-03-02):
一台老的三星笔记本,开不了机,故障现象为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关机。网上查了一下,一般都是nec的电容失效。随更换一下。手上没有现成的电容,网购了10个。先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固态电容接上试了一下,能启动,就是个头太大。先用着。

楼主:
图片上错了,重新发一下

网友A:
这奇葩设计真的让人不能理解,明知道温度高还偏偏不换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奇葩设计真的让人不能理解,明知道温度高还偏偏不换个位置

背面就是CPU,电容离得远不行,这个没办法,但是如果直接用这种胆电容的的这个温度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品牌好多型号笔记本使用这种nec大电容设计。不理解。

网友B:
4个不够哦,我一般是换6个.或者5个.

网友:
买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不够哦,我一般是换6个.或者5个.

原先是900的,现在4个470足以

楼主:
470uf 6v用了4个,其实两个也行

网友:
现在修电脑死贵 不管什么毛病 最少150 然后他还没给我修好。。浪费钱。。

网友C(2020-07-16):
请问你焊接的时候有拆掉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焊接的时候有拆掉CPU吗?

不用,拆CPU的工作量就大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CPU的工作量就大了去了。

感谢。

散热器都是和显卡、北桥连着的,还要重新涂导热硅脂。。。

我带CPU操作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