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s50air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3-02):
从顾客家拉回一台乐视S50air,拆机测量电源供电只有12V输出,查资料此电视机是12v到主板然后DCDC转换成3.3,1.2各种主芯片供电,找图纸发现没有原型号的x50-air-mb-h5000主板图纸,从别的家电网下载下两款50的图纸查阅发现一种是5V供电的一种是12v供电的,我这个主板上正好烧坏的是一个3.3V供电的6脚DCDC芯片,型号烧糊看不清  我对照的是 X4这款的图纸芯片  我所修这台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型号一样,也是6条腿,因家里没有这个芯片,所以用网上买的一种DCDC转换小电路板改造把输出接到图中4.7UH电感那里,输入接到12v 试机久违的图像出现了 。此电视应该是长时间待机不管总电源造成的芯片工作时间长烧毁

网友A:
我的运气已经不能用差来形容了,3块屏,1块大的,2块小的,都是逻辑板芯片坏,谁能比我运气更差的来比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运气已经不能用差来形容了,3块屏,1块大的,2块小的,都是逻辑板芯片坏,谁能比我运气更差的来比比:lo ...

逻辑板芯片可以更换吧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管用吧.

网友(2020-07-16):
我也遇到这个电视这个故障现象,还没有下手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