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亮一秒后黑屏是什么问题 怎么维修

楼主(2020-03-02):
重新开关显示器电源能亮1秒钟,然后就黑屏,是什么问题, 怎么维修

网友A:
用手电筒照屏幕看看是否有图像,一般是灯条或者是电源板的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B:
是显示器没有检测到输入信号吧,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是台式电脑的还是笔记本电脑的,还是其他设备的。反正我是觉着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检测到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筒照屏幕看看是否有图像,一般是灯条或者是电源板的高压部分有问题 ...

如果没图像的话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器没有检测到输入信号吧,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是台式电脑的还是笔记本电脑的,还是其他设备的。反正我是 ...

连接了台式的,不是没信号的问题

网友:
检查背光和驱动……

网友C:
之前的老AOC就这样,亮几秒黑掉,灯管坏了,直接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老AOC就这样,亮几秒黑掉,灯管坏了,直接扔了。

灯管坏了,一秒钟也不会亮。我的一台是电容坏,不是彻底坏,而是性能下降。表现为开机时开时不开。当然彻底不开之前,表现为工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了,一秒钟也不会亮。我的一台是电容坏,不是彻底坏,而是性能下降。表现为开机时开时不开。当然彻 ...

我当时查了,说是是高压包有问题,保护了。反正也很小的17寸,最早的那种方的,忍它很久了,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