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手电驱动之C8 买不到可调光驱动 可切换无极调光与有级调光

楼主(2020-03-02):
姊妹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13
之前小直做了,
这次手头还有C8的壳,这次给她也改了,相对这次简单得多,因为不用手刻板了,用腐刻.
这次要点是把震动开关换成了干簧管,切换无级与有级只需靠近磁铁即可,虽然需要额外的磁铁参与但相对震动开关要稳定的多,震动开关做上电短接很不稳定.
还有就是触摸按钮的制作也相对麻烦些,打磨了挺长时间才安装好.
驱动还是和上次一样8个7135+8022ws,这里要说的是10uf的电容很重要,8022ws有时候确实不太稳定,上次可能因为电容和电池等问题,总是无法稳定开关与调光,后来换了芯片又换了电容,坏了两片8022才搞好.

先说这么多,有问题留言
上图!!!

油性笔手绘电路

腐刻完成,有的地方还需要修下

打磨成型

焊好元件,过程跳过

这玩意不太好用感觉,,需要开水水浴才腐刻的快

把电路仓打孔用于过触控线

定位触摸按钮打孔位置

空大的有点偏...难受..强迫症烦了..

干簧管有点大..但市面上一应算小得了,,再小的就有点贵了

掰引脚差点碎了..

准备装灯珠,上导热脂..

装上驱动板焊上触控线

扣死电路仓

引出触控线,准备接上触控按钮

这小玩意用环氧树脂打磨的,,,花了挺长时间搞定

焊上触控按钮

有点突出,之后打磨下

装上光杯!完成!!!

月光亮度(有的7135无法实现月光亮度调低到一定亮度就不在调光了,可能型号不同响应频率不同吧)

和小直合个影

无极调光效果,手机效果不太清除

三级调光效果

客官还可以看看我的其他帖子
高显色台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40

see you

楼主:
数码之家的帖子需要审核一晚上?

网友A:
磨得真圆哈哈,给楼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得真圆哈哈,给楼主点个赞

谢谢!
就是想分享下制作经验

网友B:
干簧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起什么作用?

切换无极调光和三级调光用的

网友:
真是真折腾啊,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