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汽车模组改装17串三元3.7v30ah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0-03-02):
年后2月21号下单从东莞拿一个比亚迪汽车模组,该死的物流到今天才到货,20串模组尺寸:400*185*140,原电动车是60V的,只要17串,让他拆了3串,尺寸变为:310*185*140,这次收到内阻不是很满意,都在0.94左右,好在一致性比较好,大单体制作简单,直接上佳百达40A的,粗线用4平方的

楼主:
电池是比亚迪模组三元3.7v30ah

网友A:
电池多少钱。最近在纠结是三元锂的还是用力神的21700.

网友B:
淘汰的汽车动力电池沦落到电动自行车了,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少钱。最近在纠结是三元锂的还是用力神的21700.

1A1.45元  加保护板860元,物流去了40,5A充电器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的汽车动力电池沦落到电动自行车了,也挺好

这个品牌电池即使是淘汰的,但毕竟是汽车动力电池,可靠性比18650组的故障率要小的多,21700年前我也做过一个84V,就是特斯拉21700  4800mah 5并20串24ah,没有这个给力,带1200W电机满把压降4-5V,造价和这个差不多一节连运费9.3元,多并的就是怕后期故障多,熟人定做的大楷可以跑50-60公里左右,这个比亚迪的要过几天跟踪一下

网友C:
我感觉这均流板 泄放电流不会超过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均流板 泄放电流不会超过100ma

经验就是大容量电池一致性很重要,你拿少量价低的电池是接触不到A品的,这个就是你拿价值1-2千的工具电池可以几年都不坏,便宜的工具电池充放几十次就不好用了,电池别指望均衡有很大作用,真正有起落的时候还是要人工介入

网友:
大单体电芯放心,维修方便。。。省心啊。。18650搞一次就再也不想了

网友D:
这么好的电池上嘉百达的保护板有点浪费,不如加点钱上彦阳的智能保护板或者清源的也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品牌电池即使是淘汰的,但毕竟是汽车动力电池,可靠性比18650组的故障率要小的多,21700年前我也做过 ...

我的是350W的电机,做一个给电瓶车当充电宝用啦,哈,做一个切换开关,铅酸没电的时候,就切换到锂电。等铅酸坏了,就在弄一个大点的锂电放电池仓里。现在是新买的车,直接换掉铅酸,舍不得。因为换下来的铅酸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电池上嘉百达的保护板有点浪费,不如加点钱上彦阳的智能保护板或者清源的也很不错 ...

其实的智能保护板也只是手机看看,用途不大,电压一但压差大的时候保护板也无能为力,又贵很多,嘉百达这款傻板,用过几块,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E:
比亚迪电池还是不错的,我买的力神组的36v40ah,用的嘉佰达智能板,续航强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亚迪电池还是不错的,我买的力神组的36v40ah,用的嘉佰达智能板,续航强了很多 ...

你电动车电机应该有350W吧,可以跑多少公里?

网友F:
学习一下,这个体积多大
想弄个48v20ah的,原来铅酸12ah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这个体积多大
想弄个48v20ah的,原来铅酸12ah

正常20ah的锂电池总成体积是铅酸20AH的二分之一大小

网友:
这个模组有啥关键字吗?

网友:
期待后续成品

网友:
求购买链接

网友:
第一张图上的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能利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