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路由2.4G速度慢的疑惑

楼主(2020-03-02):
手上有1台K2 A5,原本5G正常,2.4G信号差。换图中的电容后,信号强度正常了,但2.4G速度最高只能缓慢爬到三四十兆(测试很多次都是如此),刷什么固件都一样,5G正常接近百兆。而在同样的位置,其它K2的2.4G能跑六七十兆。实不知什么缘故?

换了好几种不同规格的电容,结果都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USB3.0设备,有就用铜箔屏蔽起来

网友:
都是K2P和K3C,你的这个只能用在百兆以内,100M以上的都是我说的2个了。

网友:
除了干扰
还能有谁?

网友A:
信号部分是高频,和你换的电容应该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部分是高频,和你换的电容应该关系不大。

前面3位都是不看描述胡乱回答,你说的还有道理。本屌对电路板一知半解,才搞不明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说不定是电容参数的改变造成的

网友C:
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不把电容换回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电容参数的改变造成的

非也,原本问题是5G正常,2.4G信号差。换电容后信号强度正常了,但2.4G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不把电容换回来试试看,

换上参数完全一样的电容,测试结果都是一样。所以才搞不明白,干脆扔一边了。

网友:
换高通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原本问题是5G正常,2.4G信号差。换电容后信号强度正常了,但2.4G速度慢。 ...

感觉是干扰也强了

网友D:
你详细拍一下2.4部分的电路,看看有没有认为失误,另外钽电容位置可以补上,电压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详细拍一下2.4部分的电路,看看有没有认为失误,另外钽电容位置可以补上,电压是5v ...

这台K2扔一边吃灰了,反正也不值得大修。不知道钽电容位置在哪?

网友:
对楼主之前大量的TP小机器拆机印象深刻。

你说的这K2应该是2.4G的PA或者LNA功放烧了估计. 怎么弄都弄不回原来的强度了应该。 搞硬件估计有配件的话焊了换掉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我就不喜欢这样折腾一下

网友:
我也有台K2,2.4G下载速度只有1M多,还经常断开,刷了好几个固件也没用,就这么慢

网友E:
楼主镇楼图的a5电容换错了吧,和我这个k2a5的电容规格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镇楼图的a5电容换错了吧,和我这个k2a5的电容规格不一样啊。

1.3V和3.3V位置用品牌6.3V电解电容没问题,还有人用4V以下的固态电容。

网友:
不要说个人了,很多企业都弄不好 路由器信号强度的问题,不然也不会让K2P一直吊打一众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