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买电源,今天砸开看,竟然是非常危险的翻新电源板子。

楼主(2020-03-02):
这个电源,以前测待机有1.5W,最大电流也就0.5A,壳子很新。这种外壳的,或者类似公模的电源,千万别买!!!

里面是旧电源板,好像还泡过水,400V电容的脚已经断了。
太可怕了,如果哪天用,要不电了自己,要不着火,要不烧设备。

网友:
我以前在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里,虽然买的5伏电源都是全新,拆开后电路板也全新,缺点空载发热,过载短路会瞬间烧管。后来网购的美蓓亚拆机风扇,到货后全新跟商家图片有区别,结果发现没堵转重启保护,含油轴承,堵转电流才达到贴纸标注的百分之80。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算是洋垃圾吧,不过感觉和外壳的电流相比有点虚标

网友:
这种的我也买过……拆也拆不开,用了没几天就扔了……万一出事那就麻烦了

网友:
翻新也就算了,里面这电源也太垃圾了,这就有点缺德了!

网友:
这种确实太缺德了,我都不敢买成品了,还是买二手电源板子自己装壳算了

网友:
直接买网件 大功率的  十来块钱  能用万万年 , 光猫  路由器 都是网件2.5A  夏天温度忽略不计 ……

网友:
这种没有厂家标示的不要碰

网友:
其实是买家贪便宜,这坑还不是自己的弱点才踩进去的吗?

网友:
现在都买剪线电源自己改

网友:
这比山寨的还差,这不是翻新,是报废充新

网友:
新瓶装老酒。。。蛋定蛋定

网友:
剪线电源,好坏是真材实料,拆开看的见,话说12V 1A这种大路货电源还要翻新出来卖,无语了

楼主:
这种外壳的,或者类似公模的电源,千万别买!!!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买了几个24V的电源是翻新的,但里边的板子都是大牌的,他们换的新壳,估计也是洋垃圾过来的。

网友:
这个估计在外面风吹日晒有段时间了

网友:
还是用山寨货翻新的,艸

网友:
正常。。淘宝电源要订买库存商家的。。
要嘛还是买正规厂代工的尾货。。

12V,24V这类电源还不像LED电源,可以直接拆开来。。都超声波塑料封装了。。
最近整理手头电源,驱动啥的
发现一个不便宜的LED驱动。全是锈。。电容锈脚电阻也锈,真的服了当时的卖家

网友:
两条电源插脚都生锈啦,肯定之前就已进水啦

网友:
两条电源插脚都生锈,肯定之前都进过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