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白色陶瓷贴片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03-03):
各位帮忙看下我圈住的元件是什么元件(这是小米MIx 2s 的主板)位置在基带下面一个白色陶瓷贴片元件,陶瓷表面有一个黑色的点,贴片底部有三个焊脚),恳请告知谢谢了,最好告诉具体元件型号规格

网友:
你拍的不好放大看不清楚,只能看到白色的一坨东西。我估计是保险丝。

网友:
你照片拍的不好放大不清晰,只能看到白色一坨东西。估计可能是保险丝,有这种类型的。

网友:
图片就不能放大特写一下吗?红圈里比蚊子还小,没显微眼别想看清,型号除非你有原理图,不然别想知道。
这个东西叫巴伦滤波器,陶瓷滤波的一种,巴伦滤波有纯滤波也有平衡转不平衡变换,还有二合一的,细分种类更多,具体要有资料,你这个基带周边的多数是滤波器或者巴伦变换器,用于rx,tx信号滤波或者单端--差分转换或反转~

这个是2.4g~2.5ghz的插入损耗0.5db的陶瓷滤波器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巴伦变换器型号很多想了解关键词自己搜,资料原理网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