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现儿时的超再生收音机/电视伴音接收机

楼主(2020-03-03):
极其少见的超再生收音机,小时候,有一次在《初级晶体管收音机》上看到电视伴音接收机电路,于是在没有万用表,偶尔有电烙铁,电子技术基础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自制成了一个感应式电视伴音接收机,我当时电子技术差到什么程度?一个203瓷片我以为是二百零三皮法,这个错误直到上技校后才被隔壁班同学纠正。好在那时我有些标明阻值的国产老电阻,我也勉强能识别色环电阻。三极管测量原理,直到技校毕业后我买了万用表才弄懂。我做电视伴音接收机时连一个6管袖珍收音机都有不起,感应接收实验是在家里录音机的中波收音机上完成的。没有电路板,用一块家具用5层板做底板,而且这底板也是边角料,4厘米宽,15厘米长,想有块大的还有不起呢。(倒也有块20厘米见方的,但被我做发电机了。)究竟是全部用螺丝固定还是焊接记不住了,满满的回忆。由于没有万用表,所以根据常用管脚排列方式判断的引脚顺序,现在想想,真不容易呀,如果当时的3DG201(或者9014,记不清了,我可有不起9018这种高档管子)塑封管引脚排列顺序不是EBC的话,我就要走更大弯路了。这个是我后来收藏的超再生调频收音机,一般超再生只是业余爱好者做了玩,专业的都用超外差(甚至不少业余的都用超外差电路),把超再生做成产品,也是奇葩了。

上面图片是个人收藏,全网唯一,除了我发布的这对,图片都没有得看,象征性地在闲鱼上展示一下,昨天有个熟悉的网友建议我把这对超再生卖了,我可舍不得,卖了我还在哪里能找到?不要说再买,除了这一对,百度上图片都搜不到。恐怕花几百万在全国海选都难再找到。

上图是今天的制作,超再生收音机半成品,没有找到粗漆包线,所以少了个线圈,不过晚上找到一段合适的漆包线了,明天调试。有人奇怪为什么不用万能板?万能板我有,但用万能板就失去小时候的感觉了。这块板子,相对小时候我那块板,算的上高大上了,首先我小时候的螺丝各种型号都有,十分不美观,其次小时候可有不起那个瓷介微调,记得94年上技校时,隔壁班同学有个自制的无线话筒,上面有个瓷介微调,十分羡慕他。再次,我小时候做的板,钻孔用螺丝刀,小刀,剪子等钻成,而今天这个是用电钻,快了很多倍,钻孔也比较整齐,最后,现在我有的是示波器,信号发生器,调频收音机,比起小时候,可以说鸟枪换炮了。明天调试。

网友:
这真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了!

楼主:
超再生已经成功,由于我这里收不到调频,所以用信号发生器在50厘米外送调频信号,把调幅收音机的磁棒靠近空心线圈,调幅收音机就收到调频信号,然后把接收机靠近闭路电视线,能收到一些台,能让收音机静音,但听不到音频,以前1019收音机也有这种现象,估计是视频,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本地闭路电视是否在4频道发射。

网友A:
我以为长征已经结束了将近百年,但今天,还看到还有人在长征的路上。。。。。楼主,你居然还拿三合板,螺钉重复我初中的艰辛吗????还有那把起子,应该近换个更好的,这起子也太山寨了。。。。。。

网友:
你这是把鞋刷子上的毛拔了……

网友B:
好赞!小米加步枪!不过两个无线耳机为什么调谐旋钮不一样,而且一个没有可变电容?

网友:
这个可以有,小时候我记得是拿钢锯条磨的小刀一点点刻出来的。

网友:
看上去当初没有面包板和洞洞板,当初买元器件也很不方便,一种是电子市场,另一种电子报有买元器件联系电话。

网友:
我靠,还是我家乡的,可从来没知道家乡还有这种电子产品

网友:
你那时没有尝试笔记本(或者其他液晶屏)屏改电视 用通用驱动板 可以看电视节目 调频收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长征已经结束了将近百年,但今天,还看到还有人在长征的路上。。。。。楼主,你居然还拿三合板,螺钉 ...

楼主那罗丝刀,是套装的一支,一字的,十字等一套,还一个活柄,插上去是大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老好老的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长征已经结束了将近百年,但今天,还看到还有人在长征的路上。。。。。楼主,你居然还拿三合板,螺钉 ...

温总真是幽默的一B

网友:
小孩子不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长征已经结束了将近百年,但今天,还看到还有人在长征的路上。。。。。楼主,你居然还拿三合板,螺钉 ...

包括《初级晶体管收音机》在内的书籍,都不大看好三合板。但是小时候只有三合板能用了,并且三合板还不是想用就能用,得留意垃圾堆。小时候的实验证明三合板能用于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赞!小米加步枪!不过两个无线耳机为什么调谐旋钮不一样,而且一个没有可变电容? ...

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发射这个原则上不让调频率,非调不可的话要打开机壳调瓷介微调。而接收是允许调频率的,因为这种电路得稳定性差,可能每次使用时要检查一下频率是否对得上,另外也可以接受电视伴音用。

楼主:
调试早上已经完成,很快。由于本地收不到调频台和无线电视,所以只能用信号发生器当电台调试,调试过程中,纠正了装接过程中的两处错误。找一个中波收音机,调在无台的位置,把接收机的瓷介微调调在中间位置,这样接收频率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然后在离接收机50厘米处打开信号发生器,调整频率,有一个频率接收机能收到,必要时调整一下偏流电阻。这时,调整中波收音机,发现有几个频率能收到信号,并不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长征已经结束了将近百年,但今天,还看到还有人在长征的路上。。。。。楼主,你居然还拿三合板,螺钉 ...

你看到那节充电电池了吗?在家里放置好几年,上个月充电不成功的,没容量了。

网友:
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口香糖(电池)!这玩意多年没有见过了,感觉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