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铅酸充电器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3-03):
能充6V和12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中的

网友A:
25w10rj是水泥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w10rj是水泥电阻吗

是的......................

网友B:
输出电压低于12V,场管不导通,此电路一点作用没有。

输出电压高于12V(假设),场管接通25W10Ω大功率电阻并联在电池两端,使电池两端电压不至于太高?起保护电池的作用?相当于“均衡电路”?

具体作用小白我也搞不懂,等数码之家的大神们来分析分析呗,小白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以上观点是结合楼主前两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06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065 作出的。

网友C:
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
如果是单一功能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不需要这种电路,铅酸电池对电压尖峰不敏感.
如果充电器是两用的,既能充电,又能对外给车用12V电器供电,则需要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低于12V,场管不导通,此电路一点作用没有。

输出电压高于12V(假设),场管接通25W10Ω大功率电 ...

实际变压器输出的4根线是5.10.11.零,10和11作为电流档,5.零作为电压档。经开关切换整流后电压分别能上浮2-3V。接入这个电路时的电压是7.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
如果是单一功能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不需要这种电路,铅酸电池对电压尖峰不敏感.
如果充 ...

是的,这个充电器输入端也并联了个点烟器接口用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
如果是单一功能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不需要这种电路,铅酸电池对电压尖峰不敏感.
如果充 ...

你好,和这个是不是一种东西RC吸收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和这个是不是一种东西RC吸收回路

不是同一类东西.
可以把并联稳压电路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功率很大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