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h3c wtu430iot

楼主(2020-03-03):
没有控制器,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没有看到哪里缺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哪里缺元件啊

这个是和ac配套用的,没有ac的话没法使用,不知道用poe供电的话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爱快的东西没ac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快的东西没ac没法用

这个是华三的

网友:
华三AP用料都不错,家用路由就一般般了。没AC控制器你百度下看看能不能com口调成胖AP

网友:
用料还是很可以

网友(2020-04-20):
这个只能瘦,没法胖,物联网用的。

网友(2021-10-12):
不知道这个刷集客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这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2024-04-03):
qca9563的主控,qca8337n千兆交换机,无线估计是ac1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