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发现 外置断路器的 电表有个缺陷 可以断电后继续用电

楼主(2020-03-03):
今天帝都下雨 楼道灯没电了 楼道灯是 费控电表外接 断路器的那种  就是带脱扣功能的断路器
我合闸后很快又断开了 然后反复合闸几次 都能断开  楼道灯瞬间亮一下  我没事就试着半合闸   听到里面自激的声音  估计是可控硅自激吧  然后几秒钟后突然 砰的一声 我赶紧 手躲开 然后就看到电闸冒烟了 一股糊味  待会儿没味道了 我再合闸 好了 来电了   电表显示 请购电  和 掉闸的提示 不过 现在无法脱扣了 因为断路器的脱扣部分坏了
发现如果这样的话 不用交电费也能用电 只不过过些日子 欠费多了 肯定供电公司要来找物业要钱    看来还是电表内置断路比较靠谱  靠外置脱扣应当都有这个问题  不过全楼的用户都要感谢我 因为  不仅是我这个单元的路灯用这个电闸供电  全楼4个单元的宽带路由都是通过这个电闸供电  我家倒是无所谓 10元不限量的电信磅礴卡当宽带   不过很多家都是有线宽带 如果这个断了 宽带就用不了了
补充下 这种费控电表是通过网络连接的 我看  一楼的电表还外接了天线 不知道是不是通过 GSM网络传输数据的 如果 是这样的话 怕供电公司发现不脱扣的问题 把天线拆了 或者  通信模块干扰了 估计就发现不了了吧?  不过估计长时间无法通信也会引起异常?  所以估计无解了

网友A:
我的电表就是外置式脱扣断路器,因为电表在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表欠费,家里就停电了,晚上回来家里黑乎乎的。弄了几次烦了,我就把电表的脱扣信号线取下,直接接到电表的火线输入端了,欠费也不脱扣了。前几次欠费供电局还在门上贴个欠费通知单,后来干脆就不来了,,估摸着差不多就去楼上看看,黄灯亮了再续费,欠多欠少反正都是自己用的,早晚的事~

网友B:
帝都就是麻烦,还怕人不给钱似的,我们乡下都是远程抄表,先用后缴,银行自动代扣

网友:
那种断路器感觉质量很差的样子,还是内置的磁保持继电器比较靠谱。

网友C:
脱扣线圈是短时间工作制的,只要一动作电源就切断了,你那样让线圈长时间通电脱离不了电源,脱扣线圈就烧坏了,然后烧掉了可控硅,并不是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表就是外置式脱扣断路器,因为电表在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表欠费,家里就停电了,晚上回来家里黑乎 ...

那个直接接火线是可以的  因为 2000年左右换电表 先换的脱扣开关 再换电表  刚换开关就发现那根线接到了火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扣线圈是短时间工作制的,只要一动作电源就切断了,你那样让线圈长时间通电脱离不了电源,脱扣线圈就烧坏 ...

应当是自激  导致可控硅击穿了  峰值电压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帝都就是麻烦,还怕人不给钱似的,我们乡下都是远程抄表,先用后缴,银行自动代扣 ...

  是吗  我这水表  和 燃气表还都是 改成能断水断气的   燃气表  我城里的那套房子没改  嫌麻烦 改了之后还要自己自备4节5号电池   这边的房子改了  可好玩了 破燃气表用充电电池总是停气  嫌电压低 非要用5号电池  然后如果电压低停气后 你必须等20分钟才可以 直接装电池他不开闸
上次没气了找不到电池 用一个万用表换下来的9v电池 加两根夹子线弄上去也能能用

不过自来水公司要改费控水表我没同意就没改

网友:
我的理解是楼主手欠霸王硬上弓把表搞坏了,福利了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表就是外置式脱扣断路器,因为电表在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表欠费,家里就停电了,晚上回来家里黑乎 ...

这样被发现了会被控窃电罚款的,应急电卡反插可以先行借电(我们这里是预借10度),不过一个缴费周期只能借一次应急,

网友:
然而监控记录了下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