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A9533硬改被坑,拆内存条改内核强行填坑

楼主(2020-03-03):
继上一篇强加AR7240强加USB以后,又挖坑改古董。
原机型号是MW300R V9.1,zentel 8MB内存,1MB Flash,系统是有tp logo的VxWorks系统。一直扔乡下用,发现居然不支持ipv6/不支持限速且没有固件更新了。

坑1 尝试剪裁系统
一开始是改flash,将1M改为4M。想着用电脑上早下好的openwrt buildroot精简下内核,内存应该够用。
openwrt尝试后发现精简工作量比较大,如果只是改编译参数内核解压完只剩5M多内存,还要带动openwrt的一堆启动程序,捉襟见肘。实际测试行不通,到带起程序就卡死了。
遂尝试ddwrt,可惜乡下移动外网ipv4奇慢,源码下载维持在5KB/s左右,亦放弃。

坑2 买内存换内存
某宝上买内存,可惜最近情况特殊很多不发货,找了家花高价买了家发货的。
到了装上不行,反复尝试了几次,补焊、吹都无效,焊盘还有个扯起来了,明悬一线。
运气好,兼顾bootstrap功能的A10悬起来了,赶紧烙铁补锡稳住,镊子挖焊盘底下再放进去。。。

回去看某宝评论,凉凉啊:

重试还是灯全亮,放弃那个内存,拆了。

坑3 买内存条换内存
筛选省内,恰好有人有一条带此型号的内存。
伊拉克成色,原价15+8砍价,20包邮还送一台坏的2GB DDR2。

到货拆DDR内存:

拆内存条

拆内存条

装机:

这个设计比较坑爹,注意内存左边那8个0201的小电阻,它们被我拆内存时候一. 带. 一. 路了。还好后面是钢板,烙铁在上面把每个锡球拖开,把浮上来的电阻夹到板子上摆好,找了半小时才找齐。上了大量松香溶液,防止被吹飞,所以板子惨不忍睹。

焊好上机

焊好上机

洗洗更健康: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启动灯全亮再闪一次亮第一个,有希望,进breed:

成功亮机

成功亮机

内存成功识别,这个坑填好了。

坑4:改flash后不能进系统看着4M flash的我陷入沉思,虽然此板没USB,没IO,空间小了折腾也麻烦。
换之,进breed成功识别:

更换flash后进breed

更换flash后进breed

这个和7240其实是一个架构,能用之前编译过的项目,增加设备支持就行了。
刷好官方版openwrt提示未找到根文件系统。

应该是flash不支持,改内核:

无对应flash参数

无对应flash参数

添加一行代码:

添加后

添加后

刷机重启:

成功识别

成功识别

成功识别,坑好了。

坑5:无线速率

显示最高150M,没有按教程去改300M,实测局域网互传:
100M左右,有线网制约了无线网下载速率。

不折腾了,装机:

装机俯视图

装机俯视图

中午起床再找乌龟壳,还能在乡下服役几年!

网友:
前排就坐围观大神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但是更加佩服楼主首次看见8MB内存还要硬上大OP的决心,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有这样的想法, 8MB硬上OP?即使上了后面挂上了后面给谁用

网友:
这类机型基本闪存改到4/8, 内存改64刷TP海外WA系列AP固件, 或者当个无线网卡, 还蛮好用的

网友:
楼主功夫好深,看的都蒙圈了,大神级操作,羡慕中

网友:
又能搞硬件烙铁,又能搞代码....真不一般的强大

网友:
技术高手,折腾的成就感很好

网友:
前排膜拜大神

网友B:
又见9533!顺路问问,我喜欢tp的原厂固件,就是嫌弃内存太小,能不能直接换64MB的内存,原厂固件能识别64MB内存吗?如果能固件把64MB全用上还是只用其中的8M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见9533!顺路问问,我喜欢tp的原厂固件,就是嫌弃内存太小,能不能直接换64MB的内存,原厂固件能 ...

你好,我是菜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内存相当于电脑的内存。估计你加到64兆内存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9533!顺路问问,我喜欢tp的原厂固件,就是嫌弃内存太小,能不能直接换64MB的内存,原厂固件能 ...

得看运气了,理论上来说绝对是支持的。但是如果颗粒时序和原来内存不匹配可能不能用,所以买的时候得谨慎小心,拿出数据手册进行比对。如果原厂固件没有因为内存不足重启,那么换大的大概率没什么用,因为人家设计就已经限制内存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但是更加佩服楼主首次看见8MB内存还要硬上大OP的决心,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有这样的想法, ...

都是来回折腾,忘了写内存旁那几个0201电阻被拉飞一个个找回来吹上去的苦逼事了。软件上来说本来8M内存已经很多了,Linux剪裁得当只需要1~2M,那么还有6M空间,如果有合适的服务软件跑个简单的防火墙+IP栈+WLAN还是很充足的。可惜openwrt集成度还不够,特别是没有抛弃shell脚本,非常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来回折腾,忘了写内存旁那几个0201电阻被拉飞一个个找回来吹上去的苦逼事了。软件上来说本来8M内存已 ...

掉 电阻的坑都遇到过,我掉了几个的板子还有几块在那吃灰呢有用的,没心情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 电阻的坑都遇到过,我掉了几个的板子还有几块在那吃灰呢有用的,没心情去搞 ...

哈哈,装回去时候我特意测了,这个电阻是36欧姆5%精度的,用来做50欧阻抗匹配的。0201电阻几厘钱一个,还是可以搞搞,搞完挂咸鱼买了也比吃灰强。

网友:
谁想改我也可以帮助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菜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内存相当于电脑的内存。估计你加到64兆内存应该也是可以的。 ...

我就是担心有限制,就是简单的一条命令就限制了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看运气了,理论上来说绝对是支持的。但是如果颗粒时序和原来内存不匹配可能不能用,所以买的时候得谨慎 ...

我就是担心没用,如果固件设计出来就是使用8MB内存,换成64MB虽然能用,但也是在那其中8MB内存之间转悠,那真的不好玩了。看来那一箱9533注定要吃灰了。

网友:
DIY的乐趣所在

网友:
现在的新的 都改不了了  全他妈集成到主芯片里面了

网友:
DDWRT现在新编译出来的ftp上面的, 应该全都支持黑科技 short sfe了, 普通做做路由应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