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路由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3):
各位好,孩子家宽带是联通200M,光猫是中兴F677,分析是路由模式,4个LAN口,其中一个千兆三个百兆,千兆口接R6400动态IP正常上网,想在百兆口再接个路由宝(老毛子固件),可怎么设置都不行,路由、AP模式,动态、静态IP,LAN/WAN口,开关DHCP等等都不行,换刷潘多拉也不行,电脑直连却能上网,用路由宝无线桥接R6400能上网,真的快疯了,实在没办法了,大侠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猫的千兆口接一个路由器,由这个路由器拨号连接,再在路由器后面接N个路由器都没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装两个路由楼主没说,这种连接方式适合用AP

网友B:
路由宝的网段改了吗?不会也是192.168.1.1吧?

网友C:
试着两个操作:
联系一下联通,记得光猫可以 设置哪个LAN口可用的,是不是联通限制了?
或者换个路由器,不用路由宝,看看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按照正常应该
1、路由宝用路由模式,打开DHCP接WAN口,就能正常上网。
2、或者路由宝接LAN口,关闭DHCP,也能正常上网。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D:
情况无非2个:
1、光猫的LAN口ip与二级路由的LAN口ip网段冲突;2、光猫的3、4LAN口做了路由检测(这个可能性不高)。

建议:
1、改二级路由的lan口ip地址段,比如从192.168.1.1改为192.168.11.1;还是接光猫的LAN3\4口;(不建议这么用)
2、建议二级路由改为并联模式,不要接光猫,而是LAN口对LAN口,接主路由的LAN口,wifi的ssid和密钥与主路由的设置一样,
但是千万要注意,千万注意,千万注意:
二级路由的lan口ip地址要改不冲突的网段,关闭二级路由的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宝的网段改了吗?不会也是192.168.1.1吧?

各种改,同网段不同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装两个路由楼主没说,这种连接方式适合用AP

暂时没办法改桥接,第一个R6400信号不能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两个操作:
联系一下联通,记得光猫可以 设置哪个LAN口可用的,是不是联通限制了?
或者换个路由器,不 ...

用电脑直连光猫能上网,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试了,不行,IP地址各种改,网关、DNS各种试,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无非2个:
1、光猫的LAN口ip与二级路由的LAN口ip网段冲突;2、光猫的3、4LAN口做了路由检测(这个可能 ...

1、IP、DNS、DHCP、网关各种改,二级路由WAN/LAN各种试,不行。
2、没网线,无线桥接正常,只是想直接有线连光猫LAN,光猫暂时改不了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两个操作:
联系一下联通,记得光猫可以 设置哪个LAN口可用的,是不是联通限制了?
或者换个路由器,不 ...

联通限制有可能,但直接电脑连能上网;
路由坏有可能,但无线桥接能上网,可惜手头没有备用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通限制有可能,但直接电脑连能上网;
路由坏有可能,但无线桥接能上网,可惜手头没有备用路由。 ...

按理说路由宝上网设成动态IP就和电脑上网一样的,你把路由宝和R6400交换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样接法,两个路由即使可以用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联通限制有可能,但直接电脑连能上网;
路由坏有可能,但无线桥接能上网,可惜手头没有备用路由。 ...

如果你用ap可以上,应该就是你的二级路由器设置不对,造成二级路由的lan和wan的网段冲突。改下二级路由器的lan口网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办法改桥接,第一个R6400信号不能覆盖。

你这个用途,还是接主路由的LAN口好,热点之间会自动切换。接法有讲究:1、二级路由的lan口(不用wan口)接主路由的lan口;
2、二级路由的网段改其他的,不能和主路由的冲突(是改网段,不是改ip最后一个地址);
3、二级路由的DHCP要关闭;
4、SSID和密钥、验证方式,都要设置成主路由的wifi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ap可以上,应该就是你的二级路由器设置不对,造成二级路由的lan和wan的网段冲突。改下二级路由器 ...

光猫192.16.1.1,路由宝192.168.123.1、10.0.0.8、192.168.1.3 等等等等都试过了包括LAN-----LAN   LAN----WAN,开或关DHCP等等,均无果。

网友:
你这个大多是光猫设置问题,不会改光猫的话你可要光猫到主路由那根网线单线复用,从主路由接连到二级路由这样就不用重新布网线了,只是多接两个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限制了 联通的光猫的做法

网友:
路由宝和R6400换个位置试试,两个路由器哪个正常哪个不正常,就可以判断是路由器问题还是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