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两台电磁炉

楼主(2020-03-03):
今天一下子拆了两台电磁炉,看电路板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山寨的,做工很一般。不过有个疑问,这两块电路板都有一个14脚的芯片,应该是lm339来的,话说电磁炉的程序存在哪个芯片?存在lm339里面吗,还是另一块按键的那块电路板上的芯片里?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个黑的拔丝地瓜是不是糊了

网友:
所谓公版电磁炉吧,那个14脚块就是主控,并非339.

网友:
没见过更差的,这种东西还是放弃修理,没意义

网友B:
第一块还勉强可以,电感体积和线径都不错,第二块的电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的拔丝地瓜是不是糊了

不只是糊,而且是有烧烤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背面啊

背面没有芯片,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还勉强可以,电感体积和线径都不错,第二块的电感太小了。。。。

两块板都不好,第一块已经烧了功率管

网友:
还有面板吧!程序可能在面板上吧

网友:
程序可能在控制板上面

网友:
14脚芯片就是单片机加339,339已经集成进单片机里了,这样能进一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