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ATE9不开机请教达人

楼主(2020-03-03):
     自用的MATE9  全网通 4G+64G,一直使用正常  现不能开机,充电没有反应
,将充电线接入USB电压电流表打算观察一下充电电压电流,发现插入充电线USB电压电流表没有显示,
拔下充电线恢复显示,估计是手机有短路导致充电电流过大,但是手机充电时确不发热。
     现在上不了图,稍后补上。
     请教一下高手,这个手机估计是哪个部位的问题?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谢谢大家!

网友:
断开充电尾插到主板的连接,在插充电器,若故障依旧,则换尾插小板即可(或跑线路找一个黑色原件去掉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断开手机尾插到主板的连接,在插充电器,电压表正常显示,接上主板就不行了。

网友:
首先你要会拆机,估计的尾插充电部分故障,导致不能充电所以无法开机

网友(2020-04-03):
这机子我也在用,到现在也是流畅不卡。我觉得200内能修的话,那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