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手机上拆下来的字库,坛内大神有没有能帮助做成U盘的

楼主(2020-03-03):
就是这货,昨天在坛子里请教,特别感谢@abc999111 ,经查是一颗三星的字库,想做成U盘,请问坛友有没有能做的,愿出加工费。

网友:
不值得吧,来回邮费都够买新的了

网友:
如果是一个,来回运费不划算,如果有五六个感觉还行

网友:
我也觉得不值得,感觉是一个四轮的汽车切了两个轮当摩托车用。
直接找个网友换u盘更合适

网友A:
一直不解为什么闪存片叫字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解为什么闪存片叫字库呢?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手机大多没操作系统,手机的控制信息、字库等是固化到flash芯片的ROM里的,因为主要部分是字库,所以修手机的都把ROM称谓字库。手机字库是维修人员对FLASH MEMORY的俗称,其真实名字是闪速存储器,简称闪存,相当于手机的“硬盘”,和最新技术的固态硬盘是一样的。

  而flash芯片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优盘里的存储芯片,起存储作用的,这flash芯片是不会因为断电而丢失数据的,你的U盘里的数据没电不是一样存储?

  而现在的安卓手机所谓的字库IC,已经不是以前的装字库信息的ROM,现在的字库IC仅仅是手机开机一瞬间,对手机各硬件起到引导作用,简单的说就类似主板的BIOS芯片,“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跟主板BIOS一样,如果你刷BIOS刷失败了,你主板就”变砖“了,就需要拿到修主板的地方取下BIOS 芯片,用编程器刷BIOS。所以现在的主板都有双BIOS,M_BIOS刷失败了,B_BIOS顶上。以后的手机肯定也是双字库IC的设计,永不变砖的。

  能卡M的defy代表字库IC都已经引导完成,系统权限都可以交给ROM了,那是ROM的事了,至于你进不了刷机模式也跟ROM有关。

  如果真是字库IC坏了,你手机就是一个标准的板砖,屏幕无显示、按键无反应,一切一切都没任何反应,这才是字库IC损坏变砖的迹象,而对于defy来讲,CPU和字库IC是上下层整合了的,所以就算变砖了一样盲刷救活,defy的小白假砖不少,真砖貌似真没有。

  造成手机字库IC损坏的,除了极少数自身质量问题,这概率估计比你中500W还低,对于大多数目前的机型来说,唯一能损坏字库IC的就是乱刷机刷错字库IC,而对于defy来说,字库IC和CPU是整合的,就算变砖了一样被RSD Lite救活,至于这其中的原理,我想可能是MOTO的核心技术,我们没必要去研究,只需要知道,我们的defy除了物理损坏以外,是不可能变真砖的,变假砖的到不少。

  字库坏了,一般是拆机外部直接连接到字库IC针脚,连接到字库用三方设备强行刷入,跟主板BIOS(当然了,一般水军不懂什么叫BIOS,所以更不懂什么是“字库”)用编程器刷BIOS一样,这是可行的,但是更换字库IC我觉得是无稽之谈!

  换手机字库IC对设备和焊接技术要求非常高的,我记得全国只有上海和广东有这个技术,其他地方根本换不了!手机换字库IC不是一台简单的BGA焊台就能搞定的,更别说像defy这种CPU和字库IC整合的IC了,这CPU和字库整合的IC芯片不要说你有没有设备和手艺能成功更换了,那特种IC你买都买不到!

  如果真的是字库IC坏了,换整块主板的成本比换字库IC更划算,MOTO售后根本不会跟你换字库IC,直接换板!

  真正能手机芯片级维修的不多,手机的BGA返修比电脑BGA难度大的多,尤其是现在电路板高度双面集成,本来是A面的IC坏了辛辛苦苦把A面的IC换了,B面同位置多半也被迫遭殃了,现在很多手机维修店放个热风枪,有些还放个一万多的 BGA返修台 ,绝大多数都是摆设作秀的,手机要真的BGA返修的话,换版比BGA返修划算的多!!能换CPU换字库IC的更少,能换像defy这样字库CPU整合的我估计除了MOTO工厂级别的以外,也就是迅维快修能搞定了,其他人没这个技术和设备能换,就算是MOTO工厂级别的更换,也不可能说 100%成功,就算修好了返修的几率也并不小。

  字库损坏是指外部计算机程序或重写ROM(就是刷机)意外断电对手机ROM数据的删除或修改,造成手机系统引导程序无法启动的情况,造成字库损坏的原因一般就是这两种情况:重写ROM时意外断电,造成刷入rom的数据不全,手机启动失败,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给ROM刷入错误的数据也会造成手机启动失败。

  刷死手机是不会刷坏硬件的,只是把其中的引导(BOOT)部分数据造成了损坏,就像电脑的XP系统引导文件损坏不能引导一样,并不是硬盘损坏。所以这种情况下修复手机,不需要换“字库”。智能手机时代,出现了Emmc硬盘,在维修行业也俗称字库,就是说只要存储系统程序的芯片都粗略的称为字库。

网友C:
没必要,完全是瞎折腾,一点也不划算。想要U盘就去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如果是128的,还值得折腾折腾。

如果是64G或以下的,就让它吃灰去吧。
一个64G的U盘,闪迪的也就60元上下,你这个还要再配外壳,主控,加上邮费,肯定超过直接买一个64的U盘了。

网友D:
品牌:Samsung
型号:KLMAG2GEAC-B031
规格:16GByte MLC eMMC 5.0
封装:153ball 11.5mm x 13mm x 1.0mm

这是16G的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2584 这个帖子有飞线图 自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Samsung
型号:KLMAG2GEAC-B031
规格:16GByte MLC eMMC 5.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虽然是粘贴的,但依然学习到新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粘贴的,但依然学习到新知识了,谢谢

我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网友:
我也觉得意义不大,批量做就该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感谢温总,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温总这是什么时候的知识,以moto举例,现在普通人还能够买到moto的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大佬就是大佬,不过手机芯片级维修还是很多的,当然10个手机维修里可能有9个不能,例如苹果的所谓搬板,在主板板层出问题或者主板断裂什么的无法修复问题,可以尝试把cpu、硬盘,基带cpu,逻辑码片,基带码片,全部搬到一个正常开机的id板上,当然这种维修方法返修率高,一般都是保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还有以上操作,如果手工到位一把风枪就可以搞定,现在被修手机主流用的风枪有快克861dw,快克861x或者快克2008二选一,这东西可能被神化了,比他们好用的工具肯定有很多,这不是推荐。大批量搬板的还要有打磨机,id板芯片统一打磨下去,避免主板多次高温影响后期使用寿命,还有硬盘测试架,码片读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还有安卓机搬板,只是保资料的情况下采用,因为成本太高,有时候需要买好手机主板,去修,不像苹果有id板,安卓保资料只需要搬cpu和硬盘,借大佬楼发点东西,没有反驳的意思,只是让大家简单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完全是瞎折腾,一点也不划算。想要U盘就去买一个,也不贵。

主要是想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字库是源于Windows Mobile时代的说法,所谓字库就是一个紧挨着CPU附近很小的一个flash芯片,那个时候 ...

搞的像现在的U盘很贵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