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手里面的明纬好像是假的?MeanWell S-350-24

楼主(2020-03-03):
手里面有3块明纬电源,一直认为是正品。今天打开一看,心里一凉,好像有点问题:外壳是铝的,感觉很好呀,非常像正品,至少我认为是正品。

打开看内部,原件好像比较少,整流桥还歪歪扭扭的,滤波电容还少一个,电路板空荡荡的,不像规范的做工,大家给鉴定一下吧。原以为可以改可调,要是山上的就没意义了。

网友:
绝对山上的,连温控都没有,风扇是一上电就启动吧

网友:
电路板上的网址都不是明纬官网,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网友:
看似山寨的

网友:
正品电容也是三个

网友:
毫无疑问,这山上来的。

楼主:
这个图有完整版的吗?看来很舒服呀

网友A:
昆山凯光电源制造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山凯光电源制造有限公司

手里面有3块这样的电源,不知道是否合适改可调?

网友:
确实是山上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面有3块这样的电源,不知道是否合适改可调?

这个和正品改装方法一模一样,连元件标号基本上都对应的上。

网友:
假得太认真了

网友:
有没有钢印呢,假冒的一般都是贴纸写meanwell,钢印不敢打

网友:
假到不假,明纬做成这样不如死掉算了

网友:
这哪是山寨的啊,这明显就是水寨的!你看看板子多白!

网友:
电感线弄一下软不软,看着像铝的

网友:
假的,仿,电路一样,缩了保护和温控电路,论坛看到个假的,不是贝尔,用的全精密电阻,比真的明纬还强

网友:
明显是 假的

网友:
这电源能省的都省了,明显是减肥了,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