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FSL E14 拉尾灯

楼主(2020-03-03):
装在客厅的FSL拉尾灯有好几年了,之前没有留意它是否频闪。昨天用手机开专业模式一照。乖乖!频闪严重。
拆了!必须拆!!!祸害我几年!
一直相信佛山照明也算是品牌,没想到也是这货色!

就是这货,共4个。

一手抓玻璃一手抓散热部分,轻轻一拧,本想看胶会不会松。没想到这货就碎了,真的只是轻轻地……万幸万幸,没有扎到我手!

胶很软,有牙签轻松将胶清理干净。

沿着缝隙撬开中间的固定部分加反光芯(塑料的)

焊开连接线,取下灯珠,4*5颗3528灯珠,焊点都留有松香,这品控!方形柱中是铝的,基板后面看起来是铜的,利于散热,这点比较赞。

拧下两颗螺母,就可以把散热柱及外面的塑料壳子拆下来。留下灯头及线路板。用力拧,就可以折散灯头及下面的塑料套。

重点! 坑爹的阻容式电路!!

最后来个全家福。
拆解完毕!!最后弱弱地问一声,这货还有改造的余地吗

网友A:
整流桥后面这么大一个铝电解,频闪就算有,深度也很浅的。。。(手机的确有条纹,但闪烁不剧烈,对眼睛伤害不算很严重)
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铝电解老化没容量了。。。

铜基板第一次见,现在用铝基板就不错了。。。

网友:
类似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夏天把光衰变暗明显的美的球泡灯,手摸像是塑料不凉,用力一拧没想到也碎了,才知道是很薄的玻璃,估计得上硬度测试仪。网上一查才发现有些灯具,用白炽灯的吹玻璃球,然后里面喷涂一层柔光生产工艺。

网友B:
玻璃罩都碎了,算了,别修了,拆灯板改成USB小夜灯吧

网友C:
并联大电容改善频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罩都碎了,算了,别修了,拆灯板改成USB小夜灯吧

裸奔吧,散热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大电容改善频闪吧。。。。。。

改天换个大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后面这么大一个铝电解,频闪就算有,深度也很浅的。。。(手机的确有条纹,但闪烁不剧烈,对眼睛伤害 ...

客厅使用,不看书,应该还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后面这么大一个铝电解,频闪就算有,深度也很浅的。。。(手机的确有条纹,但闪烁不剧烈,对眼睛伤害 ...

只是后面覆铜了吧,这么大的铜基板不便宜

网友:
这么周全的散热措施,以经很不错了。厂家总算还有点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