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UC900磁带摄像机取景器

楼主(2020-03-03):
谁知道怎么接线啊,共有6根线

网友:
好精致的CRT显示器,应该只要接电源和信号输入就可以了吧,其他行场偏转什么都不要动

网友A:
应该是扁线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扁线那里。

知道是扁线,不知道正负极怕烧了

网友:
电源正负极跟一下线路很容易搞清楚,剩下的猜想:R、G、B各一根,开关信号一根。

楼主:
正负极找到了,2个取景器都找到了,信号线咋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极找到了,2个取景器都找到了,信号线咋接

找视频信号测试下到处戳

楼主:
视频信号线找到了,一根正极只用一根用在小点的摄像头上出图非常清晰,为什么用在新买的枪头上不出图呢,出的图有黑条,一闪一闪的,我有2个取景器试过都是这个样子,难道是制式不同吗,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
请问是佳能哪一款摄像机的取景器?

网友:
原来是用的BA7149,非常常见的一款芯片了,当时JVC、索尼都用,发个数据手册供参考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4/ROHM/BA7149F.html

网友(2021-04-01):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