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满血复活苏泊尔CFXB50FC21-75电饭锅,早上又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热粥了

楼主(2020-03-03):
原贴:苏泊尔CFXB50FC21-75电饭锅通病坑了自己

通病:加温煮饭到一半就自动关机重启,还有液晶屏的数字乱跳------

话说自从上贴清除了红胶,重新涂上了胶还以为解决自动关机重启问题,但too young too simple了------
使用几次后却旧患复发

这一次来个彻底解决问题,就是改12V控制板电源(8-9W):
找来一个光猫12V 1A电源适配器,烽火产,拆开看了做工质量还是不错的,小改一下将220V的插片去除然后接线做为输入,外壳和12V输出线保持;
电源要做好密封处理,找个空间位置放置好并上胶固定;
原电源板将保险F101、D107拆除就可以外接供电了;
为了方便接线,我又将ZNR101、C107拆除,这样不用另外打孔了,输入输出直接接上原电路板!

搞好后一番折腾试机,感觉很不错!
预约定时,早上又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热粥了~~~满血复活,彻底解决以往的毛病。

这个方法通用于电饭锅改供电,好处是控制电源处于密封状态,不受潮湿环境影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蒸米饭的小锅是八几年日本原装的110V,还带个外置降压的变压器,是零几年老师傅给的。现在一家三口正合适,主要是设计合理,里边的胆,盖子和通气孔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拆下来清洗。去年搬房子的时候朋友给买的带压力的苏泊*都一直闲置,感觉设计不合理不易清洗而且太大占地方。

网友:
看来是原来的12V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还以为是阻容降压的呢,原来还有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蒸米饭的小锅是八几年日本原装的110V,还带个外置降压的变压器,是零几年老师傅给的。现在一家三 ...

我就在用苏泊尔的高压锅,来的时候上面线断了,显示盖子没盖好,接上就能用了。真的大,重,每次做完洗盖子就得把整个锅端到水池边上,太傻B了,盖子里还老有水,真无语。。。

网友B:
就这么几个零件,是不是继电器问题?如果是,改了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几个零件,是不是继电器问题?如果是,改了也解决不了。

主控芯片在液晶显示板背面,这个是电源供电板,开关电源问题所以要改供电。

网友:
这种锅边上藏水非常不好,每次都要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