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淘宝优信电子买的AO4447

楼主(2020-03-03):
看到坛友 @zhqsoft 发的拆淘宝买的AO4447的帖子,翻了一下自己的淘宝记录,发现自己之前在优信也撸过这款MOS,索性也翻出来拆一颗看看,也好作个比较。淘宝电子元件水太深,估计大家也都没少撸各种元件,希望大家能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元件拆解,方便大家能买到质量更好的元件

是真是假我也无法辨别,但是目测核心面积比坛友拆的要大些,大家看看优信的这款到底是不是真的?
坛友拆机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330

网友:
图片截一下,把没用的背景什么去掉,主角还能清晰点

网友A:
他现在不是2元包邮了,改成6.6了,有些1元左右包邮的小东西现在也不包邮了,小红包没地方消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现在不是2元包邮了,改成6.6了,有些1元左右包邮的小东西现在也不包邮了,小红包没地方消灭了 ...

是的,同样的东西,如果优信有的情况下我一般是选择在优信买,之前的小红包大部分都在优信用掉了,现在优信用不了只能去撸那些质量不靠谱的便宜又包邮的了

网友:
好像还可以吧这个。

网友:
0.52元和1.1元肯定不一样,优信的要大些

网友:
大多了,不错不错,现在红包只有三毛了,坚决不剁手了

网友B:
看着可以。试试内阻就知道了。
两个可调。一个限流1A接DS,。一个调Vgs。测DS两端的电压。对比PD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可以。试试内阻就知道了。
两个可调。一个限流1A接DS,。一个调Vgs。测DS两端的电压。对比PDF试试 ...

不一定会是哦!从外观什么综合 判断。

网友C:
淘宝上买配件就这问题
优信也买
其他家也买,因为优信有些型号的封装是没有
其他家真的是乱。。。同一型号。。贴片整流桥或三端稳压管。。。有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国产大芯片,国产小芯片
我各买一些,卖家结果也没做清楚标识。到手一个打的码都一样,这谁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现在不是2元包邮了,改成6.6了,有些1元左右包邮的小东西现在也不包邮了,小红包没地方消灭了 ...

2元包邮的时候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只买2元的东西,最少也得凑个6、 7块钱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配件就这问题
优信也买
其他家也买,因为优信有些型号的封装是没有

那种都是套路,遇到那种我要么是不买,要买就只买最便宜的小芯片,因为不管你买小芯片还是大芯片还是原装进口,发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货,你相信表面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里面会不一样?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D:
这个实在不行找朋友从厂里弄点呗!
支付宝的红包现在1天就一个0.3了,就剩特价的红包了。目前正在买贴片电容(时樾),哪家的贴片电阻可以买呢,就是一个0.01包邮的那种,买过的朋友告我一下是哪家。之前就想发个贴询问下贴片电容哪些型号常用,买了些自己需要的型号后,突然想到按照电容包里面的数值来买,目前还没买完,下一步就是买电阻了,要不然红包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卖电容这家的cd54电感也算便宜,目前买了点4R7,这个还算常用,不知道2R2、3R3、6R8、10这些常用不,要不要买点备用。对了,还有二极管目前ss34买了100个,还有什么型号的需要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实在不行找朋友从厂里弄点呗!
支付宝的红包现在1天就一个0.3了,就剩特价的红包了。目前正在买贴片电 ...

特价版的红包实在没地方去就去义胜电子撸芯片吧,虽然他家的芯片估计也是冒牌货,很多有明显的打磨痕迹,但看评论基本上也属于能用的。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一个商品分大芯片小芯片原装等各种类型的,建议一律只买小芯片,因为不管你买哪种发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价版的红包实在没地方去就去义胜电子撸芯片吧,虽然他家的芯片估计也是冒牌货,很多有明显的打磨痕迹, ...

义胜家上次的货还在揽收..还有7天就自动收货了。刚刚卖电容这家也开始收运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同样的东西,如果优信有的情况下我一般是选择在优信买,之前的小红包大部分都在优信用掉了,现在优 ...

你们怎么弄到的红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怎么弄到的红包呢

手机安装一个淘宝特价版APP,每天签到有1块钱左右的红包,可以用来撸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安装一个淘宝特价版APP,每天签到有1块钱左右的红包,可以用来撸元件 ...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21-03-12):
那么多叫优信的是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