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没出K2P等大功率路由的

楼主(2020-03-03):
收个A版的来当AP用, 或者其他功率够大穿得远的漏油器也行

网友A:
有一台只刷了官改固件的K3、还有两台刷了H大padavan固件的K2P A2,还有一台原版K2T,都是9.9成新,箱说全,哪位看上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只刷了官改固件的K3、还有两台刷了H大padavan固件的K2P A2,还有一台原版K2T,都是9.9成新,箱说全 ...

K3有了 就KZP吧 距离20米好使不

网友B:
百米生活2闲鱼很多。覆盖也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只刷了官改固件的K3、还有两台刷了H大padavan固件的K2P A2,还有一台原版K2T,都是9.9成新,箱说全 ...

k2p多少出

网友:
K2P 真的是热销货 涨价这么多

网友C:
有一个A1版的,没怎么用,丢一边落尘了!你出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A1版的,没怎么用,丢一边落尘了!你出什么价?

有意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米生活2闲鱼很多。覆盖也广

非常感谢 我看这玩意500mW功率估计不差 K2P溢价太厉害了

网友C:
你开个价吧!合适就出了!原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开个价吧!合适就出了!原版固件!

私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只刷了官改固件的K3、还有两台刷了H大padavan固件的K2P A2,还有一台原版K2T,都是9.9成新,箱说全 ...

K3现在什么行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看这玩意500mW功率估计不差 K2P溢价太厉害了

我感觉它一般情况够用了,K2P还是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它一般情况够用了,K2P还是贵了

信号没有够用的时候  总有弱的地方,K2P 是我用过很多路由里信号最好的  除了K3 最接近K3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 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 链接

东西是好东西,但上坛子泡的,估计都不太会花600买这个,按这个价格东西性价比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西是好东西,但上坛子泡的,估计都不太会花600买这个,按这个价格东西性价比低了点。 ...

600也算是市场价,如果100多收个K2P,还是很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只刷了官改固件的K3、还有两台刷了H大padavan固件的K2P A2,还有一台原版K2T,都是9.9成新,箱说全 ...

k2p a2出了没?有意

网友F:
k2p什么价了?床底下好像还有2,3个全新的,版本没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k2p什么价了?床底下好像还有2,3个全新的,版本没细看

啥?你居然还有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