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小鸟钥匙扣

楼主(2020-03-03):
仿制作品,没有专用工具,只能用手头上能找到的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国际惯例,直接上图。

谢谢观赏!

网友A:
漂亮  高级钳工  累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高级钳工  累手不

不是干钳工滴,只是正好缺一个钥匙扣,手头正好有2.0不锈钢焊丝,就网上搜教程照着做了,工具全不会很累手,买一套工具很贵,自己找现成的东西改了一下,凑合用,细节做的不是很好,没合适工具的话,焊丝硬度很高就很累手哦。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赞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一个钥匙扣为啥要这么复杂呢,好多线条。还是博友的那种挺小的钥匙扣最好看最简洁。

网友:
钥匙扣装饰性大于使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一个钥匙扣为啥要这么复杂呢,好多线条。还是博友的那种挺小的钥匙扣最好看最简洁。 ...

我也觉得是这样。线条多,缝隙多,对布料不太友好。我喜欢那种很简洁的,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粗钢筋弯制的,上面套一个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