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新预告】160多的u盘(揭秘真相)+你们猜猜这是啥u盘

楼主(2020-03-03):
下期帖子是关于一个u盘的
64G的wintogo专用u盘
近些年来最贵的时候
不过也才100来块左右(除PSSD之外)
可是我有一个济南本地的粉丝
在某个存储实体店换了一个USB3.0的u盘
居然要了168元钱
也就用了四个多月
出了现了故障
后经排查不是闪存原因产生的这次故障
帖子将于疫情过后公开发布
这里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u盘的实力有多强
说实话,在拆盘之前我就知道结果了
因为u盘识别当中没有品牌
好在跑分还算好看
注意品牌那一项:

光看1G跑分你还别说
还真有实力跟雷克沙S37-64G的战一场
实际那个S37u盘的价格是它的三分之一
但是上网搜索以后
我发现有一模一样的
而且u盘的实际价格很低
并且写入完十分烫手
明显不是商家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我这位老粉被别人坑了
又经再三劝说
终于同意我拆盘了
拆开之后
这也能说明很多四线五线品牌的套路了吧

楼主:
楼下请大家猜猜这个u盘主控是啥
我相信很多懂得都知道了

网友:
目测NS1081双贴版

网友:
这个4k除了3281也就1081了,看读取上限,1081更像

网友A:
个人偏向NS1081双贴版本。看写入延迟可能是带了模拟SLC的Emmc。
3281的写入延迟一般是1点几

网友:
个人猜测是NS1081,如果是SM3281按持续写入则为MLC,但是4k写入速度为TLC,猜测矛盾 3281不成立,
所以估计是1081

楼主:
矮油,都猜的不错呦
就是NS1081+EMMC5.0
由于这个u盘是加了SLC Cache的
所以说速度有作弊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矮油,都猜的不错呦
就是NS1081+EMMC5.0
由于这个u盘是加了SLC Cache的

见过前面有一点点加速,之后稳定低速写入的三星TLC EMMC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前面有一点点加速,之后稳定低速写入的三星TLC EMMC闪存。

答对了,真是三棒子的tlc闪存做的EMMC

楼主:
u盘存储坛子当天100帖/回复纪念
把帖顶起来

网友C:
我1081  64g 接usb2。0 读写都很热,就别说接usb3。0了
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偏向NS1081双贴版本。看写入延迟可能是带了模拟SLC的Emmc。
3281的写入延迟一般是1点几 ...

掉速后速度只有不到50兆每秒

网友:
手机颗粒做的垃圾我已经感受倒了

网友D:
这种盘我都不好意思卖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盘我都不好意思卖给别人

我也是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偏向NS1081双贴版本。看写入延迟可能是带了模拟SLC的Emmc。
3281的写入延迟一般是1点几 ...

正确  紫薯布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1081  64g 接usb2。0 读写都很热,就别说接usb3。0了
就是这样子

同1081+闪迪64G,一直3.0口做WTG用,几个小时都不是很烫啊,但热是肯定的

网友:
太多坑,现实中就是买个U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网上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1081+闪迪64G,一直3.0口做WTG用,几个小时都不是很烫啊,但热是肯定的

应该是板子不同

楼主(2020-04-14):
引用 网友E:
同1081+闪迪64G,一直3.0口做WTG用,几个小时都不是很烫啊,但热是肯定的

闪存体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