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奥利佳ap838功放显示protect故障

楼主(2020-03-03):
奥利佳ap838功放开机自检选择输入后显示protect故障,哪位大神有维修经验?

网友:
保护了,可能有个声道或者两个声道烧了,输出不是0电位。

网友:
修过很多功放,,按流程走就是了

网友(2020-10-10):
这个功放HDM机顶盒I接人只有一边喇叭有声音,用红外好的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