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散热风扇接线问题

楼主(2020-03-03):
朋友拿了个汽车换下来的散热风扇,说看看有没有用,但是看见接线口有4根线,不太会接,

百度了下四根线的好像是无刷电机,如果是无刷那岂不要驱动了 ,还有个问题

这扇叶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仔细看两个扇叶  有一个似乎分布不均匀   这样转起来不会摇晃么

另外一个就看起来很均匀   然后我以为是扇叶断了   仔细看没有断的痕迹

楼主:
直流有刷么   怎么接线  直接直流接上去可以么

网友A:
直接上12v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直流电机

网友:
汽车散热风扇接线应该是—个直流电机

网友:
测下吧!看样有刷,

网友:
应该是接12v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12v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直流电机

四根线 随便试试么 不会烧什么吧

网友:
直流有刷双速电机,直接上12伏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根线 随便试试么 不会烧什么吧

一般直流电机可以发电 你用手转动电机再用表量电压就知道怎么接线了

网友:
汽车散热风扇接线问题 [修改

网友B:
基本上都是有刷电机,有些电机是高低速,低速在电机里串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有刷电机,有些电机是高低速,低速在电机里串有电阻

嗯嗯  测出来了  一个坏了  另一个能转

网友:
汽车散热风扇接线

网友:
高低速好像控制电刷角度,拆过雨刮电机电刷排列180度和9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有刷电机,有些电机是高低速,低速在电机里串有电阻

没见过电机里有功率电阻的,高低速是通过切换碳刷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电机里有功率电阻的,高低速是通过切换碳刷实现的!

不是在电机里面,是靠近电机,电阻装在风扇总成上,三个接线口,电机是两线,我自己的长安志翔就是这种,还有双风扇的是低速两电机串联,高速是并联的,当然你说的高低速双速电机的也有,不要太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