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十年前的联想小丫--Y450古董机

楼主(2020-03-03):
闲着,把老电脑简单清一下灰,加一条最“寒酸”的内存条(不为提速,只是因为便宜,另外内存满上,视觉上更有点满足感!)。软件方便,还是保持用了五年的win7  32bit 的老系统,因为从不玩游戏,只是处理些简单文档,上些正规的网站。把原有的数字卫士及杀毒给卸了,只留数字压缩(貌似无广告弹窗)。下了一个很小的免费杀毒软件(无广告、且不占内存),系统突然佛性很多。下了原厂的电脑管家,运行后立马御磨杀驴!(否则不关电脑、移动硬盘始终无法正常退出)。有准备SSD硬盘价格适宜时,买块240Gb或480Gb左右的折腾一下。系统不准备升win7 64 位了,应为现在用的32位系统很稳定,奇怪的是目前还能官方自动update,不是说好2020年1月中旬就停止吗?这两天,还有小惊喜:消失的原机无线(intel 的)和蓝牙还被我意外找回来。美帝良心的电脑管家都没找回来,还是自己手动下载正确的驱动,安装后的收获!不说了,上“菜”:

网友A:
我的Y450如今还在服役呢!不打算换了,用到坏为止。

楼主:
老码错字“卸磨杀驴”

网友B:
内存被集显占去了?

网友C:
我的老Y还用着,我早加了内存条,买了一样的尔必达2G,一模一样的,两条
加了一块1TB到原位置,原来的320G放到光驱位
我的是T6600  GT240M,铜管发热厉害,我自己加了几个薄的散热片
老Y最舒服的是清灰,不用拆键盘啥的,就下面几颗螺丝拆下就能清灰,风扇加油,抹硅脂,几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Y450如今还在服役呢!不打算换了,用到坏为止。

自己毛估,还能再战两、三年。关键看硬盘的最终寿命。在可靠性及耐用性上,这款机,历史已证明十分经典!

网友:
我的450换了个二手主板也满血复活,加了内存,换了P8400,想当年还是性能游戏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被集显占去了?

是独显,GeForce GT 240M独显。理论上,win7 32位系统可管理的内存上限是4个g,但实际只能利用3.2至3.5g,贴中图片显示2.96个g可用,很正常!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Y还用着,我早加了内存条,买了一样的尔必达2G,一模一样的,两条
加了一块1TB到原位置,原来的320G ...

强!    我的光驱还留着,还能刻录。现在新笔记本电脑找不到配光驱的了。

网友D:
这笔记本当年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笔记本当年很火!

当时性价比高的机,十年往回看,属耐用性最好的机型中的一款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内存被集显占去了?

32位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系统的原因。

对。不玩游戏,win7 32位老系统的稳定性对自己更适用。

网友F:
明基a52e,原来是720的u,给换成了t7200(散热有点压不住啊),内存最大只能加到2g,还得分享一部分给显示,中间用坏了两个适配器,老机器了,装了个xp,在那里作为过去的见证和万一的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基a52e,原来是720的u,给换成了t7200(散热有点压不住啊),内存最大只能加到2g,还得分享一部分给显示 ...

这台小丫的电源适配器(Power adapter)新机原配的还在服役中。

网友G:
彪悍的老Y;;;;迅雷还能下载吗?我的不是提示错误就提示版权

网友H:
迅雷我只用老版的,QQ我只用TM的,楼主真的是没开什么软件。那个chrome看个高清片就能吃几百兆缓存。这点内存开不了几个。
有需求升级固态硬盘,首先你要关闭虚拟内存,那么原来4G内存够用,那你就得升级到8GB。否则影响寿命。
看这个散热确实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彪悍的老Y;;;;迅雷还能下载吗?我的不是提示错误就提示版权

直接官网上直接下的,有的链接下文件还比较快,但度盘的链接,迅雷下不了。听说有先前的极速版,没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迅雷我只用老版的,QQ我只用TM的,楼主真的是没开什么软件。那个chrome看个高清片就能吃几百兆缓存。这点内 ...

直接用几行DOS命令,让32位的win7可以管理4G的内存。老旧电脑,主板的非ACHI的,再加SSD,意义不大。而机械盘寿命更长,目前用磁盘管理工具,做了检查,基本没有坏道。现在也基本不存放重要文件,只作一个备用机。

网友:
我的神州a460差不多时期的吧,我的换了个带系统的固态盘继续用,前些天装系统死活装不了,换回机械硬盘又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