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最简单的晶体管测试仪分辨原装正品和假冒IC。

楼主(2020-03-03):
1。三个测试脚,随便引出两个,一头用导线,一头用鳄鱼夹子。我用的是1,2。   黑接1,红接2。

2。把黑接到LM358的的电源脚,8脚。  把红接到地脚,4脚。

3。按下测试键,要等挺长时间,几乎是普通二极管测试的3倍时间。

4。一般出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的测试值,国产货,要高些。TI原装的要低些。

5。可以测很多别的,也许可以试验下,引出三个脚,比较测试下。

6。玩法很多,毕竟晶体管测试仪,内部软件一样,我们之间的数值基本一样,所以我们之间也有参考意义。

楼主:
比如测试7805,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输出。测试也会有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不明觉厉,可以试试看

网友A:
我本来想说楼主胡说八道的,但我看不懂他说什么,也许他自己能看懂呢。

网友:
哈哈坛里和淘宝上已经很红的晶体管测试仪真是便宜又好用,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想说楼主胡说八道的,但我看不懂他说什么,也许他自己能看懂呢。

我是直接拉到评论,啥都不看

楼主:
各位专家,你可以测一测自己手上的一些常规型号

网友:
学习了,也试试

楼主:
我实验了一些器件,还是可以定量测试的。越是复杂的器件,越是能分辨。

楼主(2020-04-26):
特别是些搞维修的备件多,可以尝试测量下。
比如不同厂家的同型号的,国产和进口的。

楼主(2021-07-26):
比如不同厂家的同型号的,国产和进口的。

网友:
但是前提条件是手上必须有正品,不过既然有正品,那这个测试也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2021-11-06):
头条上一个人,用LCR测试了几个不同的MOSFET的结电容,很容易的发现马宝上那些电流不足的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