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还喜欢听收音机吗?改善调幅波段的信号接收

楼主(2020-03-03):
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听调频广播(FM)的音乐节目,调幅电台现在很少有人在听了。调幅(AMAmplitude  Modulation,在有线电或无线电通信和广播中应用甚广,调幅使高频载波的振幅随信号改变的调制。这两天开始制作框架“X”型调幅波段室内天线。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装置来改善调幅波段的信号接收。用收音机调幅波段接收来自遥远的声音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让调幅电台的信号可以传输的更远。

不论这个“X”型框架天线效果如何,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打造一个全手工的木结构,即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又是一件手工艺品。从木板的裁剪到结构的拼装,再到结构的加固和功能搁架的设立,现在总算可以看见物件的雏形了,后面的事情就是打孔和电器结构的安装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达人

网友A:
这是天线?太神奇了!怎么跟收音机连接?调收音机还是调天线搜台?

网友:
费了这么大劲做得这么漂亮至少应该配台电子管的老红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天线?太神奇了!怎么跟收音机连接?调收音机还是调天线搜台?

不用连接,把中波收音机靠近“X”缺口就可以增加信号场强。很多埋在本地噪声内电台就会放大次来,而电磁波干扰信号则不会被增强。。但然在不同频率下要调整可变电容的容量。。

网友B:
收听效果如何?要是在市区,能收到很多干扰波吧?

网友:
隔行如隔山,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听效果如何?要是在市区,能收到很多干扰波吧?

这要看的,不同的地区和环境是效果不一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有的频率点本地噪声下没有电台声或很微弱电台信号,可以通过这个室内天线进行改善。

网友C:
现在收音机还能收到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收音机还能收到台吗?

可以啊,这里夜间38个电台含境外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天线?太神奇了!怎么跟收音机连接?调收音机还是调天线搜台?

这个不用跟收音机连接,只需把收音机放线圈旁边,原理跟特斯拉线圈差不多吧,谐振感应。

网友D:
现在虽然干扰的锣鼓声没了,但全世界的调幅电台也很少了。以前收中短波到处是中国之声,现在是一片安静,中波和短波连中国之声都才有一个台了。现在连干扰敌台的功夫都没了。收音机估计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虽然干扰的锣鼓声没了,但全世界的调幅电台也很少了。以前收中短波到处是中国之声,现在是一片安静,中 ...

估计不会,现在中波还是有很多电台的,特别是晚上电磁波干扰也小了电台很多,在这里可以接收到江浙沪还是日本、韩国、朝鲜的电台等。。

网友:
干扰太多了。AM自动搜台的时候,几乎每个频率点都自停,放出来的全是噪声

网友:
楼主这是情怀啊,现在听AM的太少了,主要是干扰严重

网友:
收音机只听调频

网友E:
找一个大点的收音机上面放个小收音机效果差不多,这玩意儿效果好是好…就是太占地方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装置需要专业仪器调整吗?能对整个调幅都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虽然干扰的锣鼓声没了,但全世界的调幅电台也很少了。以前收中短波到处是中国之声,现在是一片安静,中 ...

有几个频率一直是wuwuwuwu的声音,干扰方式变了,
不过那些啥啥福音确实很久没听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大点的收音机上面放个小收音机效果差不多,这玩意儿效果好是好…就是太占地方了… ...

室内天线体积不大,体积是220 X 220 X 140毫米,图片看很大实际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