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汽车遥控里面的纽扣电池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0-03-03):
在淘宝买的纽扣电池用了一个月就不行了。电压正常,电流不正常。

网友A:
这个看型号,CR2032是大多数,但是有其他规格的,但基本都是3V的。
另外一些国产的电池容量小,所以寿命比较短。可以考虑买好一点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型号,CR2032是大多数,但是有其他规格的,但基本都是3V的。
另外一些国产的电池容量小,所以寿命比 ...

主要是想知道电流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电流的参数。

电流能有什么参数。都是毫安级的。好点的电池,无非是自放电小些,容易大些

网友C:
原车是1616,现在用的1620,把电池卡扣重新焊了一下,再换就用1632的。好像1616的电池容量才45毫安。

网友D:
呵呵,淘宝。。。。我车用的都是京东买的松下2032,淘宝买个真东西太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能有什么参数。都是毫安级的。好点的电池,无非是自放电小些,容易大些 ...

电流有参数,脉冲放电电流,过小就没法用了。

网友:
我的2025,买几个备着,随时可以换

网友E:
要不改个小的锂电池买个稳压3V的芯片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车是1616,现在用的1620,把电池卡扣重新焊了一下,再换就用1632的。好像1616的电池容量才45毫安。 ...

45毫安的电流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淘宝。。。。我车用的都是京东买的松下2032,淘宝买个真东西太费劲

2032用的地方太多了,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参数,脉冲放电电流,过小就没法用了。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改个小的锂电池买个稳压3V的芯片弄上去????

会不会太费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