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差点翻了车的白屏RIGOL DS1052E示波器

楼主(2020-03-03):
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小白,拥有一个示波器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梦想,无奈太贵,前几年论坛很火的DIY DSO138示波器入手一个,感觉有时候很有用,尤其现在都是数字电路,集成芯片,不再是量个电压电阻电容就能解决问题的年代了,但玩具示波器测量不了高压,带宽也捉襟见肘还有等等不足。

疫情期间在家逛某发烧论坛二手区,发现一个开机白屏的普源DS1052E,价格不贵,50M 带宽,可升级解释到150M,度娘查了查故障原因,白屏是丢失固件(TSOP48的NOR颗粒),并且同类型机器很可能是个通病,又去马云家找了找这颗粒卖家才几元包邮,而且代烧录好,卖家描述未看到维修痕迹,有拆机图片,瞬间感觉我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果断标准语(后面差点翻车)。。。。。。。

等待快递,疫情期间十几天才到,先上卖家拍的机器图片

机器断了两个旋钮,开关按键断了,看来是暴力搞的,从卖家内部图片也没看到维修痕迹

待续ing。。。

楼主:
十多天到货后,首先拆箱检查外观,外壳4颗螺丝仅剩下3,串口固定的螺丝也少了一个,无所谓了,拆开外壳,通电试一下,白屏,和卖家描述一样看到示波器按键一个灯也没亮预感不妙,通电不到30秒,仔细听电源有滋滋声,立刻断电,手摸下图的左上脚最大散热器已经非常烫手,拆下是LM317,测量损坏(事后证明317是上个人维修导致的扩大故障),更换后单独电源板上电,317后面已有3.3V输出,
装机通电试机,317发热还非常严重,找到317输出对应排线的第6、7引脚,3.3V应该是主芯片类似的供电。心里顿时就凉了,打一圈供电排线对地阻值,6、7脚已经短路,电源板是好,短路在主板上,附一张我修好后的,电源板排线电压

里面灰尘不少,拆机,用公司蒸汽管道出来的蒸馏水把机器全面清洗,拆机图论坛有,我就不上了。

清洗后发现不少问题,下图的USB口拆主板时候需要焊下来,看到这松香,我想厂家不会这么弄的

跑了下线路,3.3V供电分为3路,两个1.25V,1路2.5V(1117 LDO降压芯片),对地全部短路,心里凉透了,仔细找电路板发现了问题,FPGA主芯片下图画圈的地方锡已经爆了出来(见后面分析人为加焊导致的)

再来个侧面的,两个地方的锡已经从FPGA地下钻出来,并且用万用表测对地短路

这也是人为焊接过,只是不知道是厂家还是上个人维修的

还有

下面开始挥泪拆FPGA了,运气差,原以为是小问题,没想到上来就搞主芯片,加助焊剂,贴高温胶带,上风枪

这是吹下的样子,问过别人,3V3电压是不可能造成芯片锡都爆出来,短路成这样的,只能是人为,也是就到我手上至少是2修以上的了,画圈的地方锡是从芯片爆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修不好随意焊上去的,保险起见我只能换新的FPGA )而且我拆FPGA手法肯定没问题,如果焊盘是好的,我可以不用植锡放上吹都没问题

没有办法,清理焊盘顺便把这难看沾满松香的的USB也清理了

继续测量,摘下的FPGA判断差不多让上个维修的已经坏了,用万用继续测量其他地方维修感觉没有问题后,装机上电
屏幕显示已经能出来了(屏幕启动程序在另一个DSP BF531上少了FPGA也能开机),终于搞开机了,现在下一步就差FPGA了,上TB ,找价格很贵,不过有拆机的,就是把有芯片的板子都锯下来的那种,7大洋一个,买了3,加邮费,又买了钢网锡膏

等快递待续ing。。。。。

楼主:
买的钢网、锡膏、买锡膏送的刮锡板、锡膏稀释剂、FPGA都到货了,先上作案工具,马上开搞
拆下锯板子的FPGA,K头烙铁清理多余的锡,并加63锡中和掉高温锡

清理后洗掉焊油

钢网买的通用的,没有16X16的,用高温胶带贴下垫上不掉渣的好纸巾,对准位置放上钢网

涂锡膏(有的人喜欢用锡球,不过我还是喜欢用锡膏感觉比球快多了)

涂好清理后

风枪吹,有强迫症的看锡膏融化成球的感觉是真的舒服

只要锡都均匀,轻轻的就能把芯片和钢网分离,如果芯片上锡球有的偏离就需要分离钢网后再拿风枪吹一下,让锡球归位,我就不吹了,目测没问题

为了保证成功率,还是有必要再把芯片清洗再检查一遍,毕竟很多年没干过植锡的活了。
主板上涂上一层助焊剂,我用的是珍藏多年的AMTECH 223 (made in u.s.a)不是现在TB的假货

把芯片对正,贴上高温胶带

先在主板下面用200度吹一两分钟,助焊剂都融化一会后,正面再慢慢加温,保证成功率

吹完等凉了后测量没有短路。
上一柱好香 God bless me ,楼下上装机测试图。

楼主:
上楼被抽了,直接在这补充了又是重复的装机,上电,自校准中

校准完成

测试示波器1通道自带1kz方波

2通道,试了下旋钮,除了两个断的柱子,其他没问题。

1、2通道一起,波形没问题

维修结束,下一步就是去TB找断了的ec12旋转编码器和电源按键开关了,再配上探头,一个示波器梦想是不是就实现了。
总结,二手东西,有时候买到手和卖家描述的不一样,水很深,被不会修的卖家修理后很可能故障扩大,好在卖家手下留情,在我能力范围内还能复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41111111111111111111

看样子,东东不错!
期待楼主继续~~

网友C:
连续剧来啦?
更新有点慢。。。

网友D:
好像这台示波器的品牌,听说过有采样芯片磨掉型号,可能是采样超频插值等,不想让人看采样芯片型号网上查参数。

网友:
卖家是不是随便找了个固件烧进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台示波器的品牌,听说过有采样芯片磨掉型号,可能是采样超频插值等,不想让人看采样芯片型号网上查参 ...

看到很多打磨机器,还好我自己那台是原字芯片。

网友F:
赶上直播了,只是剧情有点拖沓先搬个躺椅占位。

网友G:
楼主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H:
看来是将要翻车被楼主强力挽回,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东东不错!
期待楼主继续~~

回来看吧,过程都有抽了一楼,少点通道维修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剧来啦?
更新有点慢。。。

不慢了,我攒到一起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很多打磨机器,还好我自己那台是原字芯片。

是这个型号的,早期是打磨的,后来自己印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上直播了,只是剧情有点拖沓先搬个躺椅占位。

可以 回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多少米入手的?

到现在投资300大洋了,有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是将要翻车被楼主强力挽回,恭喜恭喜

原以为是小问题,没想到是修过的,而且故障扩大了,因为短路烧LM317,6V电压过来,好几处供电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