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直流电源电路图(UPD-20130211-1)

楼主(2020-03-03):
直流屏的稳压电源无输出,求电路原理图。谢谢!
稳压电源型号:UPD—20130211-1
交流输入电压:380VAC
输  出   电  压:220VDC
输  出   电  流:10A

网友:
首先你那是充电电源,给蓄电池充电用,并不是稳压用。既然求助物品图必须有,图纸是不可能有,只能按芯片方案去检查。

网友:
要图也不是不可以,,最低成本就是找人画,,来这里问就不用想了,,,肯定木有,,,现在的厂家,连电视机图都不给出来,,何况是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