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开箱绿联usb3.0 CF读卡器,并把前两天的CF卡扩容到128G

楼主(2020-03-03):
前两天做了个CF卡,慧荣SM2236G主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354

当时手里只有一个老掉牙的usb2.0读卡器,测不出真实速度,于是又败了个usb3.0的读卡器回来,开个箱,供大家参考。

包装一本正经,绿联毕竟也算个知名品牌了,做各种线材,充电器,读卡器。

开箱一看,也是大品牌的风格。选的线长50cm的,如果有更短的,我更喜欢,可惜没有。

四种接口,SD,TF,MS,CF。

通电后会有个指示灯,读写时会闪。

不专业的开箱到此结束,下面测一下前两天做的CF卡。

双贴4ce PF510,共8ce,正常速度应该可以到写入100的(在903上),在2236G上表现不是太让人满意。

手里还有两颗PF510,板子上也还有2个焊盘,干脆全贴上,做个128G的得了。

说干就干。

先清理焊盘

清理不平整的焊点,拖上一层闪亮亮的锡。

颗粒植锡。

两颗一起搞上。

四颗共16个ce,识别正常。

开128G成功。

下面测速

读120,写110,就这速度了。
正常4贴共16ce的L74A,是不止这个速度的,可能是受限于CF卡主控,或者读卡器主控,只能跑到这么个速度了,应该也够用了。

完结,挂闲鱼卖掉回血。

网友A:
绿联的东西,价格虚高,质量中等偏上,如果有的选,我不会买绿联,不过,cf卡到底是干嘛的?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联的东西,价格虚高,质量中等偏上,如果有的选,我不会买绿联,不过,cf卡到底是干嘛的?从来没用过 ...

一些特殊的设备用,咱可能接触不到。不过有些相机用也用CF卡。

网友B:
作用也不是太多,在我这里也就给机床传数据,如果机床有USB接口,直接就用U盘了,没有USB接口的,还可以用网线传数据,要是网线有问题,还可以用串口线传数据,反正吧,,,,我这里cf卡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联的东西,价格虚高,质量中等偏上,如果有的选,我不会买绿联,不过,cf卡到底是干嘛的?从来没用过 ...

绿联的东西真是非常贵,质量不差倒是真的。其他你也没多好选的,特别是线材类。

网友C:
老哥的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的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上个帖子留地址了,量产吧免费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的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https://club.liangchanba.com/thread-66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作用也不是太多,在我这里也就给机床传数据,如果机床有USB接口,直接就用U盘了,没有USB接口的,还可以用 ...

如果我单位有这样的机器玩,上班就不会无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单位有这样的机器玩,上班就不会无聊了

有啥好玩的,很多各种设置都不能乱动,不然机器各种报警,不工作,或者是加工的东西不对

网友:
发那科啊。我这有台日本原装的,不知道程序怎么备份能请教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啥好玩的,很多各种设置都不能乱动,不然机器各种报警,不工作,或者是加工的东西不对 ...

能请教下么,有台发那科的日本原装的磨床,不知道程序怎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单位有这样的机器玩,上班就不会无聊了

如果是做工具人,你就会无聊到想辞工。
大概07年一个师兄去了二汽下属的某零件厂,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车床换工件。
不过很有可能现在再去,连换工件的机会都没了,毕竟都0202年了,像那样的批量化生产的厂子,自动装夹应该普及了吧。

另外膜拜有床的层主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请教下么,有台发那科的日本原装的磨床,不知道程序怎么备份。。。

已经把G代码就饭吃干净的学渣表示,你可以试试修改程序调出代码,然后一根铅笔一个本,你懂的。
纯物理备份,不说了,我要睡了,明天还得起早帮娃物理备份星期天的作业

网友E:
128G容量不错,话说用的闪存式MLC么?能上SLC类型闪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G容量不错,话说用的闪存式MLC么?能上SLC类型闪存么?

可以,还有个料板,可以做64G slc,有意向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F(2020-04-15):
引用 网友B:
作用也不是太多,在我这里也就给机床传数据,如果机床有USB接口,直接就用U盘了,没有USB接口的,还可以用 ...

法那科几轴的?

网友(2020-11-09):
引用 网友F:
法那科几轴的?

应该是台3轴小黄鸡

网友:
能做出这么大的容量,但是设备是否能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网友(2021-03-20):
在么,我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