炬为可调负载有问题。

楼主(2020-03-03):
5伏40安培的开关电源用2.5平方的线输出到可调负载不管电流大小都要降压0.5-0.8.电流越大降压越多。20A电流降压到3.7伏了。量开关电源输出都是正常5.20电压。量线材最远端也是和电源输出端一样的5.20电压所以不存在线材损耗降压的问题。接入可调负载输入端后万用表量就降压了显示电压和可调负载显示屏一样的电压。测试其他几种电源都有这样的情况。不管负载电流大小都直接降压。不知道是我这个有问题还是都是这样。我也不信这么名牌的可调负载会有这样低级的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测试不对还是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楼主:
万用表量的电压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端。量可调负载输入端的电压和可调负载显示电压是一样的。说明万用表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量的电压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端。量可调负载输入端的电压和可调负载显示电压是一样的。说明万用表没有问 ...

两线负载就这样~

网友B:
不是四线测量都是垃圾来的,所以光好看不好用还不如EBD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四线测量都是垃圾来的,所以光好看不好用还不如EBD电子负载 ...

ebd是好东西,我的A20用起来就是够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负载就这样~

就简单测量电压又不是测电池内阻还需要4线干啥?3元的数字电压表都能比较准确的显示电压了。这100多的负载连电压都不准说不过去吧。

楼主:
刚看了EBD电子负载20A,最高才30伏电压。还老贵。。。没100伏都用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简单测量电压又不是测电池内阻还需要4线干啥?3元的数字电压表都能比较准确的显示电压了。这100多的负 ...

你还是不懂,你看电桥 毫欧表 专业电子负载哪个不用4线?不用4线小电流测试误差还不是很大,线损压降有限,动辄几十a的负载不用4线电压没有准的可能性,电流越大线损也越大,负载内置的电压表指示也越不准,这完全是正常现象。因为你买的这个负载定位就是业余级别设备。ebd你认为很贵是因为4线测试完善的上位机软件,你可以随便搜索一下很多专业评测用的大多是ebd,谈不上高档也比你手里这个炬为要强多了。2线负载电压采样点是引线之后,线损没有被纳入电压计量范围。4线就是电流2线,电压2线,互相独立,电压采样点单独两线在电源输输出而不是经过引线的电子负载输入,因此能避免线损影响。也就没必要像你几平方的粗线往上怼,中等粗细电流线能承受额定载流就可以了。2线无论用多粗的线线损都不可能避免,越大电流越不准。4线的好处还在于很多负载都有截止电压功能,用来测试电源的带载能力,假设一个电源最大12v-10a,用2线步进测量由于线损的影响你可能带载到8a,负载那边电压采样已经跌到10v,截止电压假设10v,负载此时已经欠压停止了,而此时电源8a实际输出还在12以上,这时你就会得出错误结论,这个电源不达标,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测试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你说4线必要不必要?再有容量测试没4线去测试也是搞笑,容量永远不会达标。至于你说的3元电压表和你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个不是精度的问题,而是测量方法的问题,论精度你这个负载再差也比3元那种垃圾电压表要强很多,adc用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炬为这个如果4线设计 adc不换的情况下精度也完全能凑合,除非你要mv级的精度,那需要升级adc。还有你说的量程问题,不要一味追求大电压量程,adc一定的情况下大量程是牺牲精度做到的,大量程高精度需要很高档的adc,一个芯片就有可能超你这个整台负载了。100多的负载非常廉价不要要求过高,买时就应该有预见,看着参数挺ok的,实际上永远是1分钱1分货。你这负载也可以改成4线的,但是需要你有一定基础。

网友:
线损,接触损。你20A电流,线阻抗就算0.05欧都要要损失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不懂,你看电桥 毫欧表 专业电子负载哪个不用4线?不用4线小电流测试误差还不是很大,线损压降有限 ...

谢谢老大解答。这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不懂,你看电桥 毫欧表 专业电子负载哪个不用4线?不用4线小电流测试误差还不是很大,线损压降有限 ...

老大帮我看看这个4线输入的可调负载是不是好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不懂,你看电桥 毫欧表 专业电子负载哪个不用4线?不用4线小电流测试误差还不是很大,线损压降有限 ...

老大帮我看看这个4线输入的可调负载是不是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帮我看看这个4线输入的可调负载是不是好多了。

看了一下和你之前的炬为要强不少,量程适中,精度看卖家对比也不错,就是上位机软件比eb系列差不少,曲线自定义,均压, 步进测试,充放电混合测试,自定义测试,曲线导出,内阻测试,电压电流监控模式,精度校准等等暂时没看到,那个小散热器应对150w我感觉也吃力,ebc是抽拉双风扇强制对流散热,除了软件差点一般用用倒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和你之前的炬为要强不少,量程适中,精度看卖家对比也不错,就是上位机软件比eb系列差不少,曲线 ...

价格差不多。我就把前面哪个退了换这个算了。感觉专业一些。还可以校准电压。不会出现零电流降电压的情况。可以自己换4热管的塔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