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v输入改220输入

楼主(2020-03-03):
这个电源可以改成220v输入不

网友:
扔了吧 这玩意改220v没戏,改的成本比买一个还高,内部变压器 以及电路 开关管电容二极管都要换耐压更高的,关键换完还要改电路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要改的太多了,,而且这电源很老了

网友:
确实话,卖了吧,卖铜的钱都能买个明纬电源了,输出电流比这个大的多

网友:
洋垃圾改的成本太大,建议拆件用

网友:
理论上可以,关键是找到一个线整流桥配两个电容倍压整流断开一个线就是桥式整流就是220

网友:
百度一下有的是这样的电路图

网友:
内部变压器看看有没有预留绕组。。。

没预留就没法改了。。。这种应该是工业收藏品了,现在开关电源24V8A可以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