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B85-G43 gaming主板升级Bios刷坏了 CH341A编程器读取不到厂商和内存

楼主(2020-03-03):
上个星期我升级BIOS文件,然而我以为刷好了拔了U盘,主机就GG了(不停的开关机,黑屏,长按开机键就停止工作了)我在某宝淘了一个CH341A编程器,我问店家说支持主板BIOS芯片(MX25L12873F)吗,店家回复说理论上支持,我就果断下单,经过几天漫长的快递到货了
昨天晚上按照店家的说明书操作,准备就绪,然而读取不到这个芯片,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小弟万分感激不尽!

网友:
焊下来试试

网友:
可能有些在线电路有影响吧?拆下来试试看,人家也没有说肯定能刷呀!只说理论上……

网友:
在线刷你的3.3v电流不够。拆下来刷吧。

网友:
如果没有风枪,烙铁不太好的,建议买个新的IC,写好后,把老的剪腿,主体下来后一条腿一条腿的下。这个主板很嫩,烙铁不好的,学视频里大神烙铁堆锡,结果一上去板子都掉皮,坑洞。我遇到过。焊比拆容易多了。
另外有的主板BIOS文件还要解析,官网下的不能直接往里烧,要用软件摘出来。

网友:
必须拆下来刷 如果还是检测不到

网友:
小芯片呀!堆锡应该好拆的……

网友A:
jsp11是在线读写  不用拆  我就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sp11是在线读写  不用拆  我就用过

是不是这主板,能否提供bios编程器固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主板,能否提供bios编程器固件,谢谢!

官网下载就行   那个就是编程器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就行   那个就是编程器固件

mac地址呢?

网友:
MAC地址不会丢失 你现在主要的担心是编程器在线读写造成3.3供电不足(预防)
最好是拆下读写

网友C:
有一种“免拆芯片测试烧录座夹/转接板”可以帮助你,不能去拆25FLASH,就能直接读取、写入。

网友A(2020-04-02):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呢?

刷bios是不会改mac的    mac是硬件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是不会改mac的    mac是硬件里面的

好的,谢谢o(^o^)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免拆芯片测试烧录座夹/转接板”可以帮助你,不能去拆25FLASH,就能直接读取、写入。 ...

好像是旁边的插针杜邦线转接口

网友:
编程器软件上只要有这个型号都会支持的!

网友(2022-04-10):
跟你一样的问题,接好线后开关机通电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最好拆了刷,就是这个怕电流不够

网友:
用夹具不行,最好是拆下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