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60B牛屎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3-03):
胜利VC60B牛屎坏了,44脚的,问一下达人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ame7106  icl7106

楼主(2020-04-12):
谢谢了,已经换上了ICL7106了

楼主:
胜利VC60B牛屎芯片烧坏,还烧了一个9015

网友:
这几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焊出来的效果简直就惨不忍睹,不过能用就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