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防爆对讲机充电底座

楼主(2020-03-03):
有时没充满电就转灯,有时充满之后,跑电又不继续充。

网友:
要不试试把电解电容和三极管都换掉

网友A:
貌似是个PWM锂电充,老版论坛有相关帖子,但也没有多少可用信息。
感觉充电器出问题不大,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充电器和电池做对比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PWM锂电充,老版论坛有相关帖子,但也没有多少可用信息。
感觉充电器出问题不大,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

在别的底座上充电时好的,可以确定是底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