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拆两个渣士顿4G的U盘组成一个8G的

楼主(2020-03-03):
找出来两个古老的4G渣士顿U盘,看到usb接口都生锈了,而且,而且,USB头的金属都快磨破了,不知道曾经使用多频繁,在芯片精灵上面看到颗粒是一样的,所以就想到拆开弄成一个8G的,照片上撬开才想起拍的,上班,请忽略我手黑

楼主:
看到6DD的时候,我就在想,6DD不是单片8G的吗,打开群联黑片量产工具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
看下两个单贴的速度吧,等下焊一起量产好之后再看看双贴的速度

网友A:
PS2268当年很经典的主控了,据说启动兼容性超好。合体吧,看看能产出多少G

网友B:
呵呵,现在这个疫情,在家折腾是最好的选择,我也买了热风枪和锡浆了,等到了自己也学着捣鼓一下,我只想对这两个黑片mlc说: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268当年很经典的主控了,据说启动兼容性超好。合体吧,看看能产出多少G

已经双贴了,现在在低格量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现在这个疫情,在家折腾是最好的选择,我也买了热风枪和锡浆了,等到了自己也学着捣鼓一下,我只想对这两 ...

现在低格量产中,不知道要扫几个小时

楼主:
焊好之后没显示2CE,我确认了焊接没有问题,量产之后居然才4G,,,,难道双贴要跳线

网友C:
高仿的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仿的金士顿。

没找到跳线,我把其中一片拆下来焊安国主控板上了

网友D:
我也想弄,可焊工实在太差,没敢下手,已经弄坏几个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弄,可焊工实在太差,没敢下手,已经弄坏几个固态了

多练习才能焊的好,我拖焊练的多才熟练,分分钟能拖好几片颗粒,我很少焊BGA,153的emmc我值球都要弄好几遍才成功一次,,,值球成功了还不一定能成功吹到板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