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厨卫灯驱动坏了,能更换成下面的哪个最好,拆开了。坑爹的佛...

楼主(2020-03-03):
原本是佛山照明的,灯是16W的,现在没有卖的了,更换为下面哪款?是换成1.99元这个,还是换成雷士那个?佛山照明使用的CL1226芯片,只能驱动10W的led灯,却拿来驱动16w的灯,能不烧吗?看来以后对佛山照明是不爱了!

网友:
与灯功率匹配就可以了,半斤八两差不多……

网友:
雷士这个全新1.9元?好便宜。电流实测小于原驱动。功率接近的就可以

网友:
改成电感日光灯都比这玩意寿命长

网友:
优质三基色荧光灯,用合适古董优质电感镇流器带动,配一个合适的启辉器,寿命长功率足显色性好。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驱动最大支持10瓦,灯珠是16瓦,实际点亮消耗功率是多少瓦?我想应该是10瓦,所以并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驱动烧坏只是个例偶发,不能一棒子打死一个品牌……

网友(2020-05-14):
功率匹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