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会声会影之类的视频编辑软件用很老的GT210之类的显卡可以吗?

楼主(2020-03-03):
手里有台服务器,想用来编辑视频,编辑视频应该是吃CPU吧?那显卡用这种烂的亮机卡可以吗?只是业余玩玩,不想再添东西了

网友A:
古董还是给它点轻松的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还是给它点轻松的活吧

不是说显卡只是预览吗?差点应该没问题吧?我都想用集显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
记得以前玩会声会影是有独立于显卡之外的加速卡,没有加速卡就用cpu……所以只是玩玩的话,怎么都行

网友:
可以,只是快慢的问题

网友:
可以,你转码的时候如果不需要显卡加速,用这个显卡也可以的。只不过这个显卡,显示2d画面也卡,特别是你浏览网页快速拉滚动条的时候。真的,那上面带的显存频率还没你主板上插的内存频率高。

网友:
会声会影,我2011年左右用X640+9600GT就随便玩,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
就好比QQ软件,刚开始才几M,现在几十M。
GT210能玩,就是体验效果差一些。集显嘛,现在好点的APU低效吃个鸡不是问题。

网友B:
随便玩,我集成显卡一样用。就是看你用哪个版本了。
我用过 2010 2012 2018 2019 2020  X5 X7  X8  X9  X10
xp系统就用2010 2012 win7以上就用X5以上  X5只有几百兆,戴尔E4300多弱的笔记本,一样剪辑视频。
现在我电脑安装的是2019旗舰版。2020刚出来,破解版本问题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玩,我集成显卡一样用。就是看你用哪个版本了。
我用过 2010 2012 2018 2019 2020  X5 X7  X8  X9  X10 ...

笔记本都能剪?多大的视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都能剪?多大的视频啊?

我现在用的是戴尔M4600笔记本,12年的老本子了。
一般视频半个小时,MOV格式的6G大小左右。输出H264格式,2G左右。

没什么要求的我都是用会声会影,简单方便,往里面一拖就行,一个页面全搞定,音频,视频,字幕。
你就是玩玩,下个低版本的。以前我用戴尔E4300,应该是08年的商务本,显卡弱的只能玩半条命,win7 32位系统跑X5: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戴尔M4600笔记本,12年的老本子了。
一般视频半个小时,MOV格式的6G大小左右。输出H264格式 ...

这样剪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剪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时间没去统计过,每次都是晚上剪辑,剪辑完成放那让它自己跑。估计得有两个小时吧

网友:
会声会影非常适合初学者,拿过来就上手,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