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imac power g5拆机玩

楼主(2020-03-03):
咸鱼上100块收的,重新装个系统还能放音乐撒的整体成色还算可以

开拆。。。。。。

第一次拆g5一体机,底部螺丝一直车不下来,结果是这种卡扣式设计

继续---

漂亮的g5盖子

ddr1内存,

帅气的西数黑盘,漂亮

吸入光驱

小猪佩奇款风扇, 十几年了,噪音有点大

lcd 屏幕背光供电

蓝牙

非常不错的180w电源,很重

十几年了,硅脂还是湿润的

音响效果非常好

17寸 1440x900   16:10屏幕,

fx5200  64m 独显,

IBM power g5 1.6 处理器,真的好小一颗,

这个应该是桥芯片

纯铜3管散热器,非常重

全家福

网友:
高端然才收的垃圾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
100血赚,羡慕

网友:
果然做工比较好

网友A:
真便宜,我看了看现在闲鱼最低都要200+

网友B:
苹果电脑的灰颜色风扇比较少见,大多数黑颜色风扇。我觉得弄一些软件比较适合,有些只有苹果系统的软件。

网友C:
谢谢分享,挺不错的,功耗咋样啊

网友D:
那个硬盘,早期的wd还没有黑盘之分,所以那只是个普通硬盘。

网友E:
我好奇硬盘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挺不错的,功耗咋样啊

应该不高,反正放音乐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我看了看现在闲鱼最低都要200+

经常关注到就有机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脑的灰颜色风扇比较少见,大多数黑颜色风扇。我觉得弄一些软件比较适合,有些只有苹果系统的软件。 ...

g5时代都是灰色的,包括延续g5 pro机箱里面的超级风扇也是灰色,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奇硬盘是多大的

80g  在哪些年也算是很给力的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硬盘,早期的wd还没有黑盘之分,所以那只是个普通硬盘。

是的,但是用料扎实,重得一逼

网友:
IBM MD 意思很明确

网友:
IBM的POWER处理器,装不了widow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