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暴力拆解英特尔奔腾4处理器

楼主(2020-03-03):
英特尔奔腾4处理器3.0GHz(HT)1M/800/04,旧机器上拆下来的,当年用它玩过半条命2等游戏

背面密密麻麻的镀金触点,中间电容可以焊下来供DIY使用

刀片大法暴力拆解

12合1撬开,里面核心连着不下来,看来是钎焊

解体了~

PCB基板

核心与金属盖~

用刀片划开基板,看到多层板的内层导联过孔,处理器核心工作时需要30~100A电流,所以这些过孔多半是VCC和GND,其余为FSB

处理器的各个触点通过星罗棋布的走线与过孔连接到核心上,图中密密麻麻的小点都是过孔

煤气灶大法取下核心~

核心与顶盖分离,钎焊焊锡比普通焊锡软且熔点低,加热时极易熔化

金属盖

取下的核心,难以想象这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核心是整台机器的中枢

反面还连着很多铜箔,核心与基板应该是通过类似BGA的方式连接的

拿这个核心挂在钥匙扣上,绝对比传统的处理器钥匙扣更有逼格。
谢谢观看!

网友:
P4系列的功耗的确是高。手里还有个奔腾D胶水双核,有机会拆开看看。

网友:
lz是个厨子?

网友:
早期还是钎焊的,现在都是硅脂的了

网友:
早期的还是比较良心的,都用上钎焊了

网友:
原来早期的工艺,有点像手电筒3535灯珠贴片焊锡导热。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
看来我也得拆拆玩玩。还有几个PD放着。

网友:
里边竟然不是牙膏

网友:
核心是bga的,点很密,而且那锡,熔点很高,500度风枪没吹化

网友:
问题是,挂钥匙上,这玩意比较脆,碰几下就……

网友:
果然暴力拆解。

网友:
早期P4发热巨大,故散热方式使用高级的钎焊,而现在INTEL由于工艺进步,都是用的便宜硅脂,现在好多人开盖换硅脂,提升处理器散热性能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CPU钎焊,焊锡能浸润硅片吗。

网友:
可惜没无损开盖

网友:
我的是奔腾4 631,现在还在工作台的旧机器上服役...

网友:
钎焊扔烤箱里加热开核跟安全点

网友:
恭喜收获铜牌一枚

网友:
哎呀太暴力了,硬核拆解

网友:
之前拆了一个Socket 478的奔腾4,顶盖是方形的,里面是硅脂而不是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