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基于TDA7297 组装了一个功放机

楼主(2020-03-03):
淘宝买了两个TDA7297功放板,在废品站买了一个12伏2.5安的开关电源,用废弃的防褥疮充气床气垫气泵的外壳,做了这个功放板的外壳。
TDA7297的特点:尽管是用的开关电源,但没有任何种类的噪音。音色中规中矩,比TDA2030的音色干净;其外围元件,比TDA1521简单。是一款相当有特色的功放芯片。
--------------------------------
有不少人对音箱感兴趣,补几张有关音箱的图,这俩落地箱(BNTN)是在废品站收的,总共20元钱。

其实,最令我自豪的是这套台式机系统,所以顺便再介绍一下这套系统,台式机是戴尔745,都是前好几年,在废品站花了50元钱收的,原机是E系列的二核(775针主板)。又在废品站花了5元钱,收了一个Q6600,将原cpu替换了下来。内存改成了双通道,二代,总共4G。
操作系统用的win7(32位)。
显示器用的乐华电视(2K),40英寸。
音源都是从酷我音乐下载的高品质级的。原来的功放机是2.1的TDA2030(A),重低音TDA2030A没有接,所以实际上是2.0(TDA2030 x 2)。疫情期间,闲得无聊,弄了这么一个tda7297玩一玩,将原TDA2030换了下来。

网友A:
不错不错,支持折腾。不过,散热片会不会小了点?焊功还可以提升。
最后,好功放要搭配 一个好音箱才能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支持折腾。不过,散热片会不会小了点?焊功还可以提升。
最后,好功放要搭配 一个好音箱才能出效 ...

嗯,用的两个落地大音箱(每个音箱中高低音四个喇叭)。

网友B:
7297   15W x 2 @ 8Ω   功率小点,楼主拍拍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用的两个落地大音箱(每个音箱中高低音四个喇叭)。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8002、2822之类的功放芯片,一个外接元件都不用,能发出声音来吗?

网友:
音色比TDA2030好,估计是TDA2030没装好。这类IC都是半斤八两的,好不好重要在于外围器件有没有选对,装好。7297指标上比TDA2030还差点,毕竟只是用在汽车上的,外围电路超级精简的IC. 因为是单电源,装起来超级简单。这个散热器小了一点,没法长时间大功率工作,满负荷工作需要安装30瓦的散热器,60瓦的电源。

网友:
把音箱拍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97   15W x 2 @ 8Ω   功率小点,楼主拍拍音箱

已经补图了,移驾再看。

网友:
看样子,功率估计不会超过10W

网友:
感觉这对落地箱没发挥出效果,应该找个功率50-100W左右的功放来推。

网友:
很久没折腾过功放了

网友:
20元一对音箱才是最超值的

网友:
小马拉大车,总觉得那用环牛的,才能来拉这落地

网友:
这功放太小,接小喇叭就够了

网友:
这电源只能是用凑合来形容了,真的要出高品质音乐的效果,电源很重要的。尤其是这么大的音响。

网友(2020-04-23):
我也买了一7279。第一次接线把电源接到右声道了,芯片发烫,居然没烧,看来这芯片挺抗造的

网友:
这块板我也有
楼主的桌子比我的还要乱

网友:
几年前搭过7297,音质是很好,电压最高输入18v,超过20v就不行了,效率也低,声音大了可烫。后来现在就用数字功放了,3116,7492,7498e,这些都不错,而且可以输入24v以上,功率更大

网友(2020-11-26):
我也拍了10片,拿来做别的用

网友:
幸会,幸会,同款DELL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