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果有白色的打印机墨粉 DIY电路板简直可以完美到爆

楼主(2020-03-03):
一些网友DIY的水平是如此的高   让人简直不敢相信  个人PCB可以做得这么好

除了设备  比如一台高精度的CNC雕刻机,更主要还是耐心  追求

自制PCB还缺什么? 我看大概就是白色的墨粉了,如果有的话   丝印就非常完美了
我说的还是热转印,个人做点电路板玩玩  真搞丝网印刷?  那就没必要了

热转印  大量实践证明是高效简洁的制版方法

但绿油上丝印层文字  最佳的颜色 非白色莫属,当然如果有其它非常浅的颜色也行吧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   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白色的打印墨粉吗?

还有一种可能的方法: 使用喷墨打印机,设想应该还是用同样的纸张
但墨水能否有效转移和渗透到绿油上面  有等待大家测试

网友A:
PCB颜色搞那么漂亮能找对象

网友B:
话说我就不能用白的丝印,因为我的板子都是白色的

网友C:
这个,你要跟造纸厂商量,生产黑色的纸张才行,白色的纸张,你用白色的碳粉打上去怎么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就不能用白的丝印,因为我的板子都是白色的

如果你不考虑上绿油   那就简单了   黑色墨粉很适合你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要跟造纸厂商量,生产黑色的纸张才行,白色的纸张,你用白色的碳粉打上去怎么看得到????:titte ...

不用找纸厂商量  各种颜色的纸张   市面上本来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找纸厂商量  各种颜色的纸张   市面上本来就有

复印纸好象只有白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找纸厂商量  各种颜色的纸张   市面上本来就有

还有,用白色的东东覆盖黑色的东西,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不考虑上绿油   那就简单了   黑色墨粉很适合你的板子

我一般顶多镀个锡,就不在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颜色搞那么漂亮能找对象

很赞同你的想法
做PCB  要有追求,要象泡马子那样

茶见识少  以我看到过的做得最好的板子

板子做到这份上  换我是女的   没准跟他私奔了
但好象缺了点什么

丝印!   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用白色的东东覆盖黑色的东西,要求比较高。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从激光打印机考虑做转印  而不是
从喷墨打印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赞同你的想法
做PCB  要有追求,要象泡马子那样

绿油你自己做的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你得把煤洗白了,才能做出白色的碳粉

网友D:
白色的碳粉就不要想了,但黄色的应该可以作为浅色的颜料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的碳粉就不要想了,但黄色的应该可以作为浅色的颜料来用吧。

黄色应该不错

网友:
有白色的打印墨水,国产一百多一公斤,进口三百多

网友:
彩色激光打印机,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白油不好么,不要用绿油
白油就配黑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