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龙韵的手电钻也收到生气只拆个充电器吧......

楼主(2020-03-03):
虽然都是半斤八两货,但是做工还是比富格的更差点,同心度极差钻用手晃动明显晃动,商标估计都是家庭工厂雇得老眼昏花的老太太贴的吧?贴的歪七竖八掉在地上粘买灰尘颗粒的标签也往上贴,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竟然高达13.78V

网友A:
最好拆电池看看有没有保护芯片。充电器空载电压这么高,在没过压保护,然后电池质量不好。搞不好真的会过充爆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拆电池看看有没有保护芯片。充电器空载电压这么高,在没过压保护,然后电池质量不好。搞不好真的会过充 ...

不至于,我三个这种充电器都没炸过,再说这电池寿命也不长

网友:
我没拆电池盒和电源盒也得拆开看看,电源盒这么简单?

网友C:
19元的广告模型还想咋样?胶贴也是创新呢,楼主是习惯了那种铜或铝刻蚀标牌+铜铆钉的弄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我三个这种充电器都没炸过,再说这电池寿命也不长

你搜一下之前某海鲜牌电池爆炸的贴,就怕电池过压炸了,别的都没什么事。充电器再差漏电也没金属外壳电不到人,过流电阻会先烧掉,电容也没这么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拆电池看看有没有保护芯片。充电器空载电压这么高,在没过压保护,然后电池质量不好。搞不好真的会过充 ...

保护芯片还是有的,电池拆开跟富格的一样,就是少了一层绝缘纸

网友:
我的福格的前几天到手了,不是双速的,也感觉很划算了,至少充电器比你这个多一个8脚IC,高压部分有一个号称很牛逼的IC,集成度高不需要副绕组,低压部分还有一个8脚IC,好像是控制电压的

网友:
这个价格还能期望质量有多好?能干点小活就行了~

网友:
说实话都不够一节18650 动力电池钱

网友:
19元已经不错了,俺都是39元买的,没怎么用一档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元的广告模型还想咋样?胶贴也是创新呢,楼主是习惯了那种铜或铝刻蚀标牌+铜铆钉的弄法吧? ...

就算是模型也有做工精细不精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商标的标签的材质都是完全不一样,富格的明显高档一些,粘贴也标准规范,连个标贴都贴不好的产品至少证明他的员工,产线的生产标准一塌糊涂 ,还能指望它生产出什么产品,从这个广告产品可看出这家的产品质量.图片是撕下来重新粘后

网友:
龙韵的外壳做工比富格的差很多,电池也比富格的容量差一点,里面没有拆开对比过,不予置评。 但是龙韵的双速表面做工和电池容量都比两者好。

网友:
就是玩具,正经干活这东西不行

网友D:
你的怎么回事啊,那么差?贴纸明显就看起来很差,我这好歹也是塑料磨砂。而且我的同心度非常好,比fogo还好一点点

网友:
我觉得拆电机和齿轮,外壳等维修件也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怎么回事啊,那么差?贴纸明显就看起来很差,我这好歹也是塑料磨砂。而且我的同心度非常好,比fogo还好 ...

你收到的的是双速的吧

网友:
马云那句话30元你想买劳力士???17元你想干嘛?邮费都不用你出了白送你好吗?

网友:
空载13.78v其实是正常的,保护板上有一颗二极管,加上电压监测,充满正好12.6v,要是输出12.6v,电池永远充不满。
我掳的富格,同心度挺好的,一点都不晃,据说这种便宜货电机电池和充电器都辣鸡,就当买个减速箱和外壳得了。

网友:
我买的19元富格同心度是画圈圈的都懒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