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水煮技展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0-03-03):
        疫情导致假期无限延长,大部份人晚回来开工上班,嗯,咱也不例外,前几天回来了,当天晚上回到。
开门,合上空开各断路开关:开灯,都亮了,转头再去合插座开关,突然眼前一黑,空开跳了,当时也不
知道什么情况,还以为是手不小心碰到了,就复位重新合,这次正常没事了,然后就是清理各种带回来的
东西。。。。。。。

        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了,习惯性的去开电脑,然而,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拆机拆下电源,打开一
看,好家伙,保险管位置一片黑乎乎的,保险明显的爆了,腿也断了一条,经过一番检查:保险管爆了,
之外,四个整流二极管短路了三个。难怪,现在想起来头天晚上跳空开就是这里引起的(电源线从没有拔
过)。换好后吕灯上电......一阵噼里啪啦,伴随着电光石火,,,吓一跳,还没插稳的插头被手抖下来了。
副电源变压器那里打火。

         一天没心情了,到傍晚时分, 经过了过度惊吓后,对这个电源是心有余悸,想看看变压器烧成什么样
了,拆下副电源变压顺,又看不出什么不同,但测得原边两个绕组间电阻太小了,心想完了,里面烧短了,
拆下磁芯外面的胶带,再丢进热牛奶的锅内用水煮,煮到磁芯能轻松拆下来了,再扒下绕组外的胶带,看看
线也没发黑的,这时再量居然阻值恢复了一些,就用热风筒加吹,终于阻值到测不到了,就复原,焊回板上,
串灯,风扇转了,没有打火了,各组电压都正常。
        装回主机,开机,一切正常。 就这样好了。

就是这个技展电源

这里都黑一片

坏的这些

换好后串灯上电(接上音箱配合看更好)

拆下变压器

再看看

水煮下

拆下磁芯

装回后

然后复原开机都正常,暂不表。

~~~完~~~

网友A:
电源看样子是个山寨,尽量换了,另水煮变压器要充分干燥,防止漏电

网友B:
不是修好的,是煮好滴……

网友C:
头一次见到与众不同的维修方法。只不过转换器水印弄在中间太坑,以前我弄过TVC超级转霸,也是转换后有水印,后来把输出视频尺寸,缩小的比水印更小时,才发现水印消失。后来用QQ影音的GIF截取还行,虽然不太连贯,但至少没水印。

网友D:
我现在用格式工厂做转换GIF

网友E:
古有青梅煮酒,今有清水煮牛,厉害了
技展这垃圾牌子0几年就有了,现在还没倒闭也是牛B了,用4007整流的电源估计也就100W到顶了,还是换个好点的电源吧,不然硬盘很容易挂掉的。

网友F:
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技展电源,我记得10+年前,技展就是很劣质的电源

网友G:
楼主的电脑本来就是老古董了,和电源是同时代产品,骗子gif拿来的声音还。。。。更好

网友H:
老式半桥结构+严重虚标功率(1N4007理论上最高通过1A电流,而且据我所知,80%以上的1n4007都是只允许更低电流的1n4004和1n4001假冒的)劝楼主赶快更换电源,太危险了!电脑省啥也不能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样子是个山寨,尽量换了,另水煮变压器要充分干燥,防止漏电

有点山,要求不高用用还可以,
吹了好久,上电再煲一星期,里面应该没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修好的,是煮好滴……

不打火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到与众不同的维修方法。只不过转换器水印弄在中间太坑,以前我弄过TVC超级转霸,也是转换后有水印 ...

交钱了就不会有水印,就临时用下,赖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格式工厂做转换GIF

效果如何,不会有水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古有青梅煮酒,今有清水煮牛,厉害了
技展这垃圾牌子0几年就有了,现在还没倒闭也是牛B了,用4007整流 ...

哈哈,,,这电源看着山, 用还是坚挺,曾经有一个月左右没关过机,三四天不关机是常事,
这次可以是久不开机潮湿引起的,,,整流是RL207,功率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如何,不会有水印吗?

没水印,可以自己自定义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技展电源,我记得10+年前,技展就是很劣质的电源

这个看着确实是不咋滴,用着还是比较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脑本来就是老古董了,和电源是同时代产品,骗子gif拿来的声音还。。。。更好 ...

都是老古董,做学习机用,上个坛,还是可以的,,,GIF忘记是没声的,当时确实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式半桥结构+严重虚标功率(1N4007理论上最高通过1A电流,而且据我所知,80%以上的1n4007都是只允许更低 ...

是RL207, 无所谓了,电脑也不是什么好电脑,哪天真没的救了也不心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RL207, 无所谓了,电脑也不是什么好电脑,哪天真没的救了也不心疼

电脑坏了不要紧,换就行,关键是电源万一坏了漏电是会电人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当我是个小白时,买了爵柏电源,在洋垃圾平台上超负荷使用,,然后冒火+漏电了,整台电脑报废)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H:
电脑坏了不要紧,换就行,关键是电源万一坏了漏电是会电人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当我是个小白时,买了 ...

哈哈,爵柏电源b 站上一大堆神仙各种调侃,这牌子也在国内神似凤姐炒作风格,各种无底限。